电动自行车改锂电充电器要改吗

楼主(2017-09-17):
想把原来的铅酸蓄电池电瓶60V20A改为锂电60.8V20A,请问老师:充电器能用原来的吗?

网友:
还是换一个充电器

网友:
铅酸蓄电池60v充满不得68v, 这个充电器充锂电池不得充毁了

网友:
一定要换,铅酸电池和锂电池的充电曲线完全不同,锂电池的充电截止电压比铅酸电池严格的多,而且不同种类的锂电池、不同的串并联接法充电截止电压也不同,锂电池耐过充的能力比铅酸电池差得多,简单地使用过去的铅酸电池充电器会把锂电池充坏的,极端情况下一次就够了。

网友:
锂电有充放保护板的, 改不改都无所谓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这个改装还是没有那么稳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