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USB线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7-09-17):
电视盒子坏了,需要刷下机,手头上没有双USB头的的线,于是剪断两根T口的数据线,把两头的USB连接起来用,那么问题来了,一根里面的线颜色是  红  黑  绿  白,,另一根里面颜色是 红 黄 蓝  褐  ,本人手头没有万用表,没法测量,但也不懂这两种县的接线定义,在此求教坛内前辈帮忙指点下,该那种颜色互相连接???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7-9-17 20:30):
谢谢各位解答了,弄了一下午,基本就是红红  ,黑褐,白黄  ,蓝绿,刷好了

网友:
不测量不知道

网友:
笨人笨办法,检测原来排列顺序。

网友:
用耳机+电池一根一根的找。

网友:
一般刷机都是用U盘,,,,,。如果非要把线接起来,假设线的颜色一样,接线方法是 黑-黑,绿-白,白-绿,黑色是地线,绿和白是信号收和发,红色是+5V电源,这个不需要接也可以

网友:
通过电脑刷机,一般是232串口数据,或者网线刷机,机顶盒之类的刷机,需要专用的文件包,放到U盘根目录下,通电开机就自动刷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