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气门 清洗

楼主(2017-09-17):
行驶4万公里,节气门一直没清洗,网上查教程,挺简单的

网友A:
我也想洗洗 但是 怕拆坏了  我那个是  福田的  拉线式的

网友B:
确实不难,没有顺便把怠速马达给洗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不难,没有顺便把怠速马达给洗洗?

电子节气门 一体式的不用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洗洗 但是 怕拆坏了  我那个是  福田的  拉线式的

按照流程走 没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流程走 没事

刚发现  节气门和缸体 被发动机胶粘住了 估计上次修发动机的弄的   那个 我把节气门 直接拉开 用毛巾擦也行吧  也就是无非那个金属片擦干净就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发现  节气门和缸体 被发动机胶粘住了 估计上次修发动机的弄的   那个 我把节气门 直接拉开 用毛巾擦也 ...

也就是把灰尘清理干净,让节气门的开度恢复正常数值。

网友C:
一瓶化油器清洗剂搞定

网友D:
有些车能自己洗有些不能,后果就是进4S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瓶化油器清洗剂搞定

据说有的不能这样洗  不过 我好奇  就是洗洗那个 金属片么  调节风量的 别的也没啥要洗的吧

网友:
用手把节气门顶开, 喷了清洗剂用手揉揉,溶解油泥后 狂喷,清洁完毕!    不错的帖子,加分鼓励。

   这个是电子节气门   一体化设计的,  已经没有怠速步进电机了, 其实吧 这种 节气门属于免维护的,如果 没有出现怠速不稳,  怠速异常熄火, 开空调熄火,等问题的 一般不用清洗了,里头黑黑的 物质是 发动机曲轴箱通风阀,吸出来的润滑油 ,  在这里被进气中的微小灰尘污染了变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有的不能这样洗  不过 我好奇  就是洗洗那个 金属片么  调节风量的 别的也没啥要洗的吧

   说不能洗的有啥根据么?   既然不能洗 想一下厂家怎么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些车能自己洗有些不能,后果就是进4S店

    说不能洗的有啥根据么?   既然不能洗 想一下厂家怎么装? 不是说不能洗, 只是操作的人技术还有提升空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说不能洗的有啥根据么?   既然不能洗 想一下厂家怎么装? 不是说不能洗, 只是操作的人技术还有 ...

据说有的车 那个 上面有涂层 我也是看人家说的  洗完洗坏了?  我估计是 没做 重新学习倒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有的车 那个 上面有涂层 我也是看人家说的  洗完洗坏了?  我估计是 没做 重新学习倒是真的

比如别克的君越车,节气门只能到4S洗,好像是需要和厂家数据库连接后对车做什么初始化,大众的车一般拆下来再装上就行,有的品牌就需要设定一下,有些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