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把我的无线路由器搞好了

楼主(2017-09-17):
开始经常断网  以为是网问题  后来不用无线路由器没事不会断网   无线路由器接上就断网    今天没事拆开无线路由器  发现h7201dg网络滤波器裂了  从其他坏的路由器拆了一个换上好了 我 这个热风枪蛮好用的

网友:
好技术!一把热风枪能把温度控制的这么好不是一天练就的。

网友:
这样的热风枪没用过,楼主厉害

楼主:
焊塑料热风枪改的  用300w电炉丝改的焊大集成电路块好用    我有那种热风枪没用  这个那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裂了,没看出来~~~~~~~~~~~~

看看是不

楼主:
这个焊枪还不用半分钟就能焊下来   电路板块子脚眼   用针加电烙铁通就行

楼主:
  6.5cm长  60个脚  热风枪功率小了  好难焊下来

网友B:
我也有一把这样的风枪,到现在16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把这样的风枪,到现在16年了吧。

改一下 把电热丝 直接换成300w电炉丝  比电吹风好用  风干  拆焊  都行

网友:
牛人我总是换不好

网友:
热风枪 没见过 热风能把焊锡熔化吗  几十个焊点同时化开 太历害了 这个工具好  求科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