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高灵敏度二级中放便携式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17-09-17):
在电子管流行时期,国内外出品了一些电池式电子管便携式收音机,这些收音机一般体积不大,大多可以手持收听,可以说是出游利器,不过这些收音机无一例外,基本上都是传统的四灯电路,四灯机虽然耗电不高,结构简单,不过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灵敏度不高。受制于当时的技术,其中周,阻容原件的体积也比较大,虽然很多收音机设计的内部很密实,不过往往也不能达到晶体管便携机的大小,虽然用花生式电子管无法制作出烟盒大小的袖珍收音机,不过要把体积做成过去的晶体管便携机大小还是比较容易的,而且,五灯电子管收音机的灵敏度绝非是低压晶体管袖珍机可以比拟的。
据我了解,在国外还没有批量生产的这样大小的五灯机,国内便携机凤毛麟角,更不可能有类似的产品。

基于毛主席的指示,外国人有的我们要有,外国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因此结合现代小型化中周和阻容元件,我制作了这台便携式收音机,希望能给喜欢DIY的人一些启发,感兴趣的也可以在我的想法的基础上进行仿制或者改进,以此制作出更好的作品!

楼主(2018-02-27):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师解答
312电子管中周,也就是调好每只管子工作点就行了是吧

工作点这个东西并不是像晶体管一样那么严格,对于电子管的变频和中放级来说,一般就是给屏极和帘栅加上合适电压即可,帘栅电压一般是45V,略高略低没关系,高了灵敏度高但是电子管衰老快,低了略微影响灵敏度但是保护电子管且更加省电。一般每个帘栅用20K就行,两只1K2帘栅共用电阻取10—15K即可。第一栅的负压来自于AGC电路。无需过多考虑。1B2也是在各个电极接入合适电阻即可,1B2不需要单独提供负压,而是用较大的栅漏提供接触负压。2P2需要重视一下栅负压,主要是调节串入乙电回路的负压电阻实现的。根据我的计算五灯机这个电阻一般选取620—680K即可,四灯机在选的大一些,如果不加电压负反馈可以用小一些。

网友(2017-09-23):
基于毛主席的指示,外国人有的我们要有,外国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网友:
毛主席真伟大!

楼主:
机器尺寸为 长*宽*厚度 240mm*140mm*45mm,可以说总体上还是比较纤薄的,视觉效果还可以,为了能看清收音机内部结构,充分展现电子管的没干,采用了亚克力外壳,有机玻璃板的厚度为2毫米,采用内置磁性天线,磁性天线棒长度为160毫米,可变电容器采用了290/250p小心那个空气双联可变电容器,五灯二级中放电路,中周采用7*7毫米小型中周套件制作的双调谐中周组件,振荡线圈同样用这种套件制作。
接受频率为中波,525-1610KHZ。 扬声器采用小型内磁式,2.5寸(66毫米)纸盆扬声器。
整个机器预留有电池仓,可以用8节 AA电池加直流电源变换器供电,或者在电池仓内放入甲电一节一号电池,乙电8节6F22层叠电池。
实测表明该机灵敏度较高,大大超过普通袖珍式手持收音机。

网友:
古朴与现代兼具,好精致的机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器尺寸为 长*宽*厚度 240mm*140mm*45mm,可以说总体上还是比较纤薄的,视觉效果还可以,为了能看清收音机 ...

用亚克力电子管发热以后会变形

楼主:
电路部分基本采用了牡丹664A的电路结构,只不过屏压从图上的90V改为60V设计,调整了一些元件参数,1K2的帘栅降压电阻从50K改为22K,给2P2提供栅负压的阴极电阻为470欧,其它原件的数值基本不变即可。这个电路的特点是结构简单用元件不多,容易制作,而且带有负反馈设计,能够满足音质要求。另外可以根据要求,制作仅仅接收中波或者多波段的结构。

音频放大部分,采用了60V屏压设计,虽然输出功率不及90V时那么大,不过此时2P2曲线较好,不存在负阻效应,而且2P2电子管线性比较优秀,在甲类状态还是能做到比较好的保真度。同样1B2的曲线也比较漂亮,大家可以去电子管手册上实际考察一下,因此做出来的收音机音质还是有保证的。

根据失真特性曲线可以看到,当屏压和帘栅压在60V时,输出负载阻抗在15K左右,输出功率最大,失真程度最小,因此在设计输出变压器的时候我充分考虑了这一点。

网友:
欣赏高雅工艺美

楼主:
关于中周的制作采用了7*7的双调谐中周,采用这种中周有两个原因,由于电容耦合式双调谐中周实际上是一个组件,需要把两个小中周谐振回路组装起来,因为用量不大,所以我也没去打印线路板,就是用洞洞板制作的,但是10*10的中周要进行45度斜插,因此洞洞板需要切割掉边角,非常浪费材料,而这种小中周是直插的,另一方面这种小中周体积更小,有利于压缩收音机的体积。

关于效率也就是Q值问题,大家一直认为小型中周效果可能不好,其实大可不必担心。这种小型中周比10*10的大中周一点都不差,甚至于说电子管收音机用的大型中周也是不差的,虽然屏蔽罩比较小,不过是闭合磁回路,因此屏蔽罩不会有任何影响,这个我已经用精密电桥测量了,插上屏蔽罩和不带屏蔽罩电感量几乎不变化,这说明屏蔽罩不会造成损耗。另一方面,因为磁冒小,晶体管收音机的7*7中周因为是两个线圈,或者是抽头线圈,比较复杂,所以用了0.07毫米的漆包线绕制,而我这个中周是单线圈的,用0.08毫米1漆包线,也就是TTF2系列中周的线径完全没问题。
因此完全可以和TTF2系列比拟。

关于谐振电容,这次没有采用外置谐振电容,而是从网上购买了小型银云母电容器,经过磁铁检测,完全没有磁性,证明不是含铁电极。这种小型云母电容器恰好放入中周底部凹槽,这样做出来的中周体积小,好用。

两个中周焊接在洞洞板上,两个谐振槽路之间用一个5P的耦合电容器即可,谐振电容的容量为200P,中周绕制匝数为155匝。当然不同的套件因为磁芯导磁率有差别,实际制作以实践为准,我这里只提供参考值。

楼主:
底盘采用了一字型底盘,使用0.8毫米的铝板制作,我也没啥设备,就一个电钻,台钳,锉啥的,反正磨磨蹭蹭,弄了两三天就做出来了,这个底盘就是从右到左,1A2,1K2,1K2,1B2,2P2.这样的结构,容易制作也方便焊接。在右侧有装置可变的部分,两侧向下组装上铝片作为支架,以便和外壳的亚克力相连接。建议有条件的同学可以用CAD做出来,反正我是不会CAD,如果CAD做出来能用激光雕刻机打孔,这样做出来比较精致,免得像我一样纯手工,而且是手残星人,属于想的好做出来难看的系列。。。

网友:
心灵手巧,做得很好。

网友:
矿坛自己制作电池管收音机第一人。
电路图和参数放上来给大家做个参考呀。

楼主:
壳子是人家网上的店给下料,本来我想让他们的数控雕刻机给打孔来着,结果他说需要CAD,算了自己打孔吧,手电钻打孔难免精度有限,亚克力虽然是有机玻璃,不过并不是那么脆,强度还可以,我买了扁平头螺钉,这种螺丝头部是扁平的,和垫片一样,能增加和亚克力的接触面积,提高承受力从而增加可靠性。 自己打孔的时候注意力度和钻头转速,最好用台钻,开扬声器孔的时候,孔的边缘有些裂纹,就是手电钻没准造成的,以后制作的时候尽量用CAD画图委托人家加工,这样就能做出精美的壳子了,壳子粘接是我自己粘的,用氯仿,基本没什么技术含量,对齐了涂上氯仿一会儿就粘上了。。

楼主:
输出变压器的绕制没留下什么照片,这里给出我的一些参数。以后大家制作此类收音机,以及简易的1B2+2P2甲类放大器可以采用。

1、硅钢片,我是从网上购买了舌宽10毫米厚度0.35毫米的Z11灰色硅钢片,导磁率比较高,电阻率大,损耗小,制作输出变压器是非常理想的。

2、铁芯尺寸,铁芯尺寸为舌宽*叠厚 10毫米*15毫米。

3、计算,次级拟采用8欧扬声器作为负载,初级阻抗为15K。 变比为 初级阻抗除以次级阻抗的平方根, √15000/8 =43.3 即初次级匝数比为 43.4

考虑到变压器的效率不可能是100% ,所以折合效率85% 修正一下,初次级变比还可以再小一些。 我取的是40 。当然我们尽可能的多绕些匝数,好让电感量大一些,根据经验,这样的铁芯用0.11的线做初级,可以绕到3600匝,并给次级留下足够窗口。

这样次级取88匝,初级3520匝,最后测试电感量约为20H,基本满足要求。

结构上采用了二加一结构,以便减少漏感提升高频响应。

------未完待续

楼主:
继续

对于扬声器,理论上应该尽可能采用口径大一些的扬声器,不过由于我这次做的收音机比较薄,而且手工加工底盘无法做的很精密,所以不能在底盘上开槽,原本想采用90毫米的3.5寸扬声器,后发现不容易装入机壳,会占用底盘一部分空间,之后采用2.5寸扬声器,原本想使用大磁钢的浙江牌 2.5寸扬声器,以达到复古的目的,但是很可惜,与退耦的电解电容有点冲突,无奈只能用之前买好的2.5寸内磁扬声器了,当然,有可能还是尽量采用口径大的扬声器,因为这样能让发出的声音更加动听,再就是尽可能采用内磁式钕铁硼磁体扬声器,灵敏度高效果好。

机箱背面的面板最好开上一些孔,因为实际上机箱不算大,当然我这次制作来说容积是足够的,另外加上内部的电子管和阻容元件的阻尼作用还是能保证效果的,再说扬声器口径有限要求不必太高。不过要制作满意的收音机还是要讲究声学效果的。最好参考一下声学音响制作类的书籍进行设计。

网友:
作为一台成品机,度盘还是应该有的,而且要在正面才好。

网友:
做的漂亮,中周做得有特点

网友:
做的不错。
乙电用叠层电池很快就不能收听,可以改用其他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亚克力电子管发热以后会变形

电池管发热不大,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网友:
机箱设计的漂亮!但有必要改进一下!就更好了!

楼主:
最后说说装置和调试问题。

为了照顾结构,便于使用,就让音量电位器和可变处于同一侧,这样的话音量电位器距离1B2就比较远了,这有点尴尬,因为音频连接线处理不好很容易自激,毕竟这根线穿过了两级中放和一级变频管,难说感应上什么干扰之类的。对此我的处理方法是比较简单粗暴的,因为底盘比机壳内部要略窄一些,底盘35毫米宽,机壳厚度为40毫米,这样一来后边还是有那么一丝的距离,于是我就用自粘铝箔把这三根线粘到底盘上,这样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调试工作有了一点小插曲,在装置的时候,本振联的垫整电容器开始采用了290P,这个数值是我从国产收音机电路图集看的。大约在270P-300P之间,然而不知道哪里出了差错,可能是本振线圈或者接线的分布电容有些大,结果发现无论怎么调补偿电容,高端也不能满足覆盖要求,低端到是很容易覆盖到525KHZ,那么根据原理分析,可变的高端由于容量过大,造成了可变的覆盖系数不足,基于此,那就放大可变低端等效容量。具体就是把垫整换的大一些,我用了330P,装入后发现去掉微调电容器,高端的覆盖恰好在1610左右,问题解决了,此外又缠了一个天线线圈,根据从《晶体管收音机和高保真放大》一书查找的数据,天线线圈的匝数约为56匝。经过以上调整基本满足要求,再进行对中频,参差调谐,调整覆盖,统调跟踪以后就可以完美接收电台了。由于中周槽路元件选用和制作都比较讲究,效果是相当不错的,突出特点就是灵敏度高。

有时间给大家奉上试听视频。

关于改进,实际上我没有买电池,因此暂时也只能使用自制的逆变器和蓄电池。说是便携,还不能真正的拿起来,做的逆变器说是无干扰,但也不能放进机器里边,输出变压器的漏感和线路里的电流总能产生一些磁场或者电场感应进入收音机,用示波器观察了谐波也不强,但是收音机灵敏度在这,总是能吸收一些干扰。所以电源逆变器进一步缩小体积和做好屏蔽的问题仍需努力,至少不能产生磁场泄露。

以后再制作的时候可以设计一个简易刻度盘,可变也没必要拘泥于使用空气双联,因为这种小型空气双联是线性的,但是电容线性变化频率就不是这样了,所以低端比较开阔,高端电台拥挤,比较尴尬。

最好是采用270P塑封双联,这是比较理想的选择,因为这种双联是对数型的,所以调台就友好多了,而且花片是提前调节好的,不成问题。免调节,寿命也是比较长的,可以使用相当的时间。

总之这个机器是个试制品,以便想一边摸索,总算做出来了。

网友C:
代乙电的干扰确实是个问题,我原来做的代乙电是连同电池一起装在一个扁平状铁盒子里的,我把直流管机机芯放在铁盒子上时,能听到点噪声,把机芯稍稍提起,哪怕只有10公分,噪声就没了,反复折腾无果,最后只能把代乙电的铁盒子放在机芯旁边来使用,没法直接垒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灵敏度有多高呢?跟晶体管的灵敏度一样吗?

电子管可是比普通的晶体管便携机灵敏多了,耗电量在这摆着呢,再就是变频工作状态比晶体管理想,变频噪声低,信噪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代乙电的干扰确实是个问题,我原来做的代乙电是连同电池一起装在一个扁平状铁盒子里的,我把直流管机机芯放 ...

我这种低频的主要是变压器的漏磁有影响,一般离开一块就能听,不需要屏蔽,有时间研究研究屏蔽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种低频的主要是变压器的漏磁有影响,一般离开一块就能听,不需要屏蔽,有时间研究研究屏蔽问题。

都是这种自激电路,频率能高到哪去,电磁波电磁波,有磁场变化就会有干扰出来,找个小铁盒子把电路装进去试试吧,大小不合适的话,可以找那种装食品,茶叶之类的铁皮盒,剪些铁皮下来就能锡焊个合适的屏蔽盒子了。如有必要,进出线的地方,可以用穿心电容。

网友:
机子很漂亮,恭喜成功!

网友:
漂亮,在找个漂亮的带刻度的刻度盘,就更好了-------

网友:
非常好,如果再加上短波就更完美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于中周的制作采用了7*7的双调谐中周,采用这种中周有两个原因,由于电容耦合式双调谐中周实际上是一个组 ...

请问,两个中周放在一起,能耦合到信号吗?中间的屏蔽不需要割掉吗?不懂原理,勿怪。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两个中周放在一起,能耦合到信号吗?中间的屏蔽不需要割掉吗?不懂原理,勿怪。

楼主是用电容耦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两个中周放在一起,能耦合到信号吗?中间的屏蔽不需要割掉吗?不懂原理,勿怪。

中频变压器为定频变压器,所以存在电容电感两种耦合方式,我采用电容耦合式,只需要两个槽路之间加入5P耦合电容即可,这种结构不需要考虑耐压问题,结构简单容易制作,再就是屏蔽好,没有干扰泄露,不会自激。

网友F:
关于体积与外观的设计,可以参考外国手提直流机样式,把电子管倒装,做成错位,这样就可以放大喇叭了。我之前做的四灯机体积211*72*129H
mm用的是大空连和大中周。最近也在琢磨你这种小空连和小中周的标准四灯,在CAD里摆了一下,可以做到180*72*114H,喇叭是3.5寸的,包括6只6F22和两只5号电池,已经非常小巧了,明天上图讨论。

网友:
搜台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体积与外观的设计,可以参考外国手提直流机样式,把电子管倒装,做成错位,这样就可以放大喇叭了。我之 ...

厚度是个问题,比较厚了没有视觉冲击力,我做的厚度是44MM,这虽然视觉感觉很强烈,但是纤薄的体积还真不容易塞进更多东西了,以后我也看看怎么改进塞入3.5寸扬声器。毕竟大一些音质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体积与外观的设计,可以参考外国手提直流机样式,把电子管倒装,做成错位,这样就可以放大喇叭了。我之 ...

您算算体积问题,您这个尺寸小的版本因为厚度大,内容积算出来比我这机器大,我简单的算了下,当时光想着薄一些好看了也是有难度,再做还是用270P双联,这种250/290的没啥优势,主要是不是对数型,高低端太不均衡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算算体积问题,您这个尺寸小的版本因为厚度大,内容积算出来比我这机器大,我简单的算了下,当时光想着 ...

其实很大原因是因为怀旧思维,喜欢大中周、大空连、大喇叭。这样才有灯味。然而又要体积小巧、便携,真的很矛盾。。。国外小灯机也是小中周。这儿是我的设想图,180*70*114mm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很大原因是因为怀旧思维,喜欢大中周、大空连、大喇叭。这样才有灯味。然而又要体积小巧、便携,真的 ...

这个机器还是比较厚实的,一旦做的厚实了问题就好解决了,要想有设计感和视觉冲击力我想的就是做的很薄,做的很薄了就有这个问题了,正面的面积看起来虽然不小实际上容积不够,我再研究研究看看怎么装进大喇叭,另外就是我得学习一下CAD了,要不太耽误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很大原因是因为怀旧思维,喜欢大中周、大空连、大喇叭。这样才有灯味。然而又要体积小巧、便携,真的 ...

另外我想机器正装也是没有问题的,让电子管都冲上是可以的应该,可以在下放的电池仓加入一个隔板,这样即保证了电池的固定,管子正着放也满足理想的工作状态。磁性天线可以放在顶端这个没问题,大中周其实和复古无关,能设计电路板的话直接用10*10的中周,其实也不是很小,而且很有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很大原因是因为怀旧思维,喜欢大中周、大空连、大喇叭。这样才有灯味。然而又要体积小巧、便携,真的 ...

老师你用的CAD是那个版本的?我电脑上有CAD2016感觉操作不是十分容易,我也准备做一个稍大的五灯机能装入大口径喇叭的便携机,还是口径大了有低音好听。

网友:
做工很好,设计巧妙,就是耗电池。。。

网友:
让我想起我有一个测向机,也差不多这个形状,里面也是差不多这个的构造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你用的CAD是那个版本的?我电脑上有CAD2016感觉操作不是十分容易,我也准备做一个稍大的五灯机能装入 ...

CAD的版本是2007版的,只是普通的设计,已经绰绰有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