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输出牛求助

楼主(2017-09-17):
想装一台6p12p超线性推挽机 不会计算不知道输出变压器的线径和具体初次级匝数 特来请教各位老师 还望多多指教 谢了  手里有一对100va的C型铁芯想用这对铁芯做输出

楼主:
我的要求不高 也高不了 数据计算都不会还能成了啥气候 最多跟在大神后面捡现成的 我这属于屌丝级别的自娱自乐 管子几块钱一个的 剩下的就去报废机器上拆 或者垃圾堆里捡  没有太多的银子烧   更不会 也没能耐搞开发  纯粹好玩

网友A:
找本坛火星老师,他有6P12P推挽机成熟制作数据

网友B:
既然做就做一台功率大一点的鸡鸡。

网友C:
C牛输出,我的最爱!

网友:
6p12管与国外的什幺管代换........509

网友D:
自己动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本坛火星老师,他有6P12P推挽机成熟制作数据

电路图就是火星老师给的 不好意思再麻烦火星老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做就做一台功率大一点的鸡鸡。

这个电路都有40左右的功率了 听摇滚都够了  太大了就没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牛输出,我的最爱!

两个C牛铁芯是把两个100va控制变压器给拆了 本来是好的 铜线不合适 只要了铁芯 由于C型铁芯不好装配 特地配了底座不锈钢1.8mm厚 现在等数据施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动手好

是啊 重在折腾 就为这对牛 还筹备了步进电机排线绕线机 用PLC控制 可惜触摸屏太贵了 够折腾吧?哈哈 需要时间 弄好了会发上来显摆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都有40左右的功率了 听摇滚都够了  太大了就没必要了

自己喜欢就好。他人的建议和说辞仅供参考。

网友:
自己喜欢就好

网友E:
要真正学好绕牛,是个大坑;无论是制作理念,材料,工艺,金钱以及时间都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真正学好绕牛,是个大坑;无论是制作理念,材料,工艺,金钱以及时间都是问题。

是啊 凡事都要为自己的理想买单 包括业余爱好 不过我是在公司上班 机电专业 先天优势你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凡事都要为自己的理想买单 包括业余爱好 不过我是在公司上班 机电专业 先天优势你懂的

初期是会方便点,但是没有正确的理解理念,顶多像常说的只是电机绕线工,成不了真正的绕牛师傅,这种人是最多的。

网友E:
其实我不懂绕牛,也从来没绕过牛;只是有条件去尝试,出点子别人尝试,我听效果;当然绕牛的也拜了几个师傅;尝试包括几个方面:金属加工,绕制工艺,浸泡方面,成品厂牛的对比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不懂绕牛,也从来没绕过牛;只是有条件去尝试,出点子别人尝试,我听效果;当然绕牛的也拜了几个师傅 ...

你出点子让别人尝试算不算给人挖坑?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出点子让别人尝试算不算给人挖坑?哈哈

当然不算啦,如果是好点子,他拿去用,我留下牛,两全其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当然不算啦,如果是好点子,他拿去用,我留下牛,两全其美

两全其美好,不要两败俱伤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两全其美好,不要两败俱伤

伤肯定是有的,哪位DIY者没走过弯路,就看多与少的问题和承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然不算啦,如果是好点子,他拿去用,我留下牛,两全其美

这样说的话您是大神级别了 6p12p超线性推挽 开动一下您博士般的大脑 觉得怎样弄比较合适?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说的话您是大神级别了 6p12p超线性推挽 开动一下您博士般的大脑 觉得怎样弄比较合适?

我这些都是乱搞乱弄的,由于某些原因好多年没玩推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些都是乱搞乱弄的,由于某些原因好多年没玩推挽了。

好吧 实在不行我就蒙一个数据来绕  感觉5k以上的都是3000匝左右    4k一下的输出匝数应该比较少才对吧? 比如2500匝或者2000匝?

网友G:
输出牛难绕,我绕了3对,6K6(C铁芯),6P1推挽,和FU32单端(C铁芯),只有FU32单端还不错,另两对换了成品输出牛。饶牛费时费劲,最后效果不好就白费劲了,电源牛自己绕还可以,输出牛难。

楼主:
引用 网友G:
输出牛难绕,我绕了3对,6K6(C铁芯),6P1推挽,和FU32单端(C铁芯),只有FU32单端还不错,另两对换了成 ...

卖就没劲了 那样的话直接上个整机就完了呗 其实自己动手的都是比较享受那个制作过程 当然出好声音更好 就算出不了好声音也没关系 重在折腾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输出牛难绕,我绕了3对,6K6(C铁芯),6P1推挽,和FU32单端(C铁芯),只有FU32单端还不错,另两对换了成 ...

你全手工绕制? 还是用绕线机?反正我正在筹备自动排线绕线机 怎么说也是个工程 虽然不会计算数据 但是却想很好的完成它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吧 实在不行我就蒙一个数据来绕  感觉5k以上的都是3000匝左右    4k一下的输出匝数应该比较少才对吧?  ...

推挽,我们很难很难做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挽,我们很难很难做得好

凡事不过尽力而为 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 就算是专业的也不过是尽力而为 因为他们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不是吗?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凡事不过尽力而为 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 就算是专业的也不过是尽力而为 因为他们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不是吗? ...

个人认为推挽真正正确的工作状态只存在于理论上,要功率可以做大管,所以不勉强,做个人能力所及的单端,鸡头凤尾取舍。另外在输出牛里阻抗参数其实并非通常想象的那么重要,有一定的幅度弹性。有很多东西特别是电源牛实质上是超越通常的电工知识。要响容易,要好难得很。知识其实大多数人都懂,欠缺的是融会贯通,将音响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去思考。比如:何为音频通路,到底那些是音频通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全手工绕制? 还是用绕线机?反正我正在筹备自动排线绕线机 怎么说也是个工程 虽然不会计算数据 但是却 ...

我用非自动排线绕线机。单端好绕,推挽难绕。刚绕好单端时很有成就感,绕了推挽就有失败感,虽然能响,但感觉频带不够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为推挽真正正确的工作状态只存在于理论上,要功率可以做大管,所以不勉强,做个人能力所及的单端 ...

之所以喜欢电子管功放 是因为喜欢它的造型 喜欢它的灯火辉煌 以及制作过程的享受 论音质晶体管几乎可以任意控制音色或是形式 制作成本就更不能比了  但是就是喜欢 没办法 任何一款晶体管都无法代替!就俩字 折腾 有一点得承认 单端是比推挽好弄一点  你说的很对!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之所以喜欢电子管功放 是因为喜欢它的造型 喜欢它的灯火辉煌 以及制作过程的享受 论音质晶体管几乎可以任 ...

除了低电压、低阻抗、高频谐波延伸、整流谐波延伸,晶体管能怎么弄,电子管也能怎么弄;同时电子管的迅态也是晶体管做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低电压、低阻抗、高频谐波延伸、整流谐波延伸,晶体管能怎么弄,电子管也能怎么弄;同时电子管的迅态 ...

原来是大神级别的啊 失敬了 无意冒犯 还请见谅 还望大师指点一款你觉得能入您的法眼的单端  当然要有电路图 和各种数据 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来是大神级别的啊 失敬了 无意冒犯 还请见谅 还望大师指点一款你觉得能入您的法眼的单端  当然要有电路 ...

前面已经讲了,我是瞎搞瞎弄的;有一个相对比较固定的观念,在铁芯方面,电源与输出使用同一规格材料钢片,同一叠厚;至于线路管子,输入级喜欢用五极管,功率级用三极管,中间推动级看搭配形式有所不同,喜欢开环;电源一定是分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面已经讲了,我是瞎搞瞎弄的;有一个相对比较固定的观念,在铁芯方面,电源与输出使用同一规格材料钢片 ...

你提出的观点感觉和水电 火电有异曲同工之处  要求太高了 怪不得你说难做  我现在知道了 哈哈    我只是好玩  就用手边的东西 能凑合就凑合  比如输出变压器  只考虑磁通量 不管厚薄 不行就往厚的加  无非就是体积的事 所以不能和你们大神级别的比  哈哈

网友:
绕推挽变压器,可用一般手摇绕线机绕,但最好不用手摇绕线机上的记数器盘记数,一小格就是一百,最容易记错。最好微微改造下用脉冲数字记数器或电子记算器记数比较很准。另外用工字型骨架,一个线包反绕,一个线包顺绕,分几层放次级线左右全平绕。这样初级右左线包电阻电感量平衡一样。做出的机一般不错。

网友H:
电动绕线机最好,用脉冲数字记数器或电子记算器记数。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动绕线机最好,用脉冲数字记数器或电子记算器记数。

多谢大师指点 正在筹备PLC 加步进电机绕线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师指点 正在筹备PLC 加步进电机绕线机

这样的话,可以试试同样的材料同样的绕法,手工与电动在声音上有何不同。

楼主(2018-05-08):
引用 网友H:
电动绕线机最好,用脉冲数字记数器或电子记算器记数。

你说的是这种吧?手摇的已经弄好了。感应脉冲式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这种吧?手摇的已经弄好了。感应脉冲式的。

对头,真做的很好。你的记数器是念佛记数,也可用计算器做。私人自用不须复杂。

网友I:
海河老师前几天绕输出的数据。你去看看吧。他那加油干的精神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还可以找烟版的机器数据!希望你早出好机。

网友J:
这个要知根据铁芯窗口大小计算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头,真做的很好。你的记数器是念佛记数,也可用计算器做。私人自用不须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I:
海河老师前几天绕输出的数据。你去看看吧。他那加油干的精神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还可以找烟版 ...

嗯嗯,多谢关注 正在努力中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要知根据铁芯窗口大小计算参数

嗯嗯 正在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多谢关注 正在努力中

再补一句吧,烟版的高压延时电路值得借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