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47表针断了用易拉罐DIY一个

楼主(2017-09-17):
原来的MF47表针断了,在TB马云家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替换,于是用易拉罐DIY一个,感觉还行 。就是平衡配重略一些约增加一粒米大小的焊锡的质量、、、刚性与弹性都不差(2层,一层不够硬而且一面有易拉罐的颜色,不是银色效果不理想后期处理也比较麻烦)。如图:

网友A:
我认为用光纤最理想,轻巧有刚性。

楼主:
谢谢楼上点赞

制作非常简单,不要用剪刀(剪刀剪不直),全程用美工刀+不锈钢直尺就可以了,先裁一片略宽的易拉罐片,然后用不锈钢直尺做靠山对折,像割纸一样慢慢划约十几下就可以了(很轻松的),划重的话反而会划不整齐(太细小尺压不住啊)、、、最后略加整形后涂上黑漆或红漆就可以了。我的根部是做成夹片状夹住十字架然后用502点胶固定。
反正一个易拉罐展开做材料足够使用,2~3次就能掌握了。

网友:
这创意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废物利用,低碳环保,楼主的创意不错!值得大家借鉴一下!

网友B:
高手!佩服,你怎么做的,讲讲细节,例如用什么工具做的。如何把表针矫直!

网友:
用针灸用的细针也行、易拉罐可能太重,影响表针反映速度。

网友:
比较实用,救活一块万用表,有价值,节约是永久的原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佩服,你怎么做的,讲讲细节,例如用什么工具做的。如何把表针矫直!

放在玻璃板上用酒瓶筢复滚压即可

网友:
好方法,有时间练练手,遇到时能应用。

网友C:
我用扫把丝(塑料丝),很细、很直、有弹性,取材容易,随意剪一根,用快干胶粘上即可。
太细看不清,在前端用红色油性笔涂上色就行了。

网友:
好办法,就是配重有点难搞

网友:
这个是精细活,我肯定是做不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扫把丝(塑料丝),很细、很直、有弹性,取材容易,随意剪一根,用快干胶粘上即可。
太细看不清,在前 ...

应该比易拉罐更好,就不知道是否会变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应该比易拉罐更好,就不知道是否会变形。

比铝片易加工,其实不需加工,剪适当的长度即可。快干胶粘上,立即可用。

塑料丝做扫把用的,有一定韧性,可弯曲,无外力作用下是直的,扫把使用几年都没事,塑料丝任然很直。
一把扫把上由成千上万根组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比碳丝和玻璃丝好,不易折断。

这是我实际应用的体会,指针前部涂上红色非常醒目,只是表已送人,不然拍张照片上来。

请看扫把丝的实际【照片】,每根丝略比头发丝粗一点,细的好处是可提高指针的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扫把丝(塑料丝),很细、很直、有弹性,取材容易,随意剪一根,用快干胶粘上即可。
太细看不清,在前 ...

这经验好啊 ,原料随处都有啊,佩服。

网友:
很久以前,我们是用香烟锡箔,用玻璃当工具,卷个针,一头压扁了,涂上口红,针桩上点虫胶,一套上去,很轻的,呵呵,不过现在的香烟已经不是那种铝箔了,不过铝箔还是找得到的,比罐头皮轻,阻尼会好得多。

网友:
玩具级47 可以随便搞!!!!!!没关系。要是老47 就非常可惜了。

网友:
我有个表针断了试一下。

网友:
好经验,好方法。

网友(2017-10-26):
这创意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就地取材,效果不错。

网友:
有创意,难度很大,

网友:
楼主有才。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铝片易加工,其实不需加工,剪适当的长度即可。快干胶粘上,立即可用。

塑料丝做扫把用的,有一定 ...

老柳师傅活学活用的经验,手到擒来,很好的就 地取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用光纤最理想,轻巧有刚性。

光纤用在袖珍表很好,因47表针大长光纤柔软.会弯曲。实际经验。

网友:
高手在民间  学习啦  在废表上拆一个好一些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2018-02-12):
哈哈,都是高手呀,学习了

网友:
我是采用竹丝做指针,取材容易,制作简单,并且有弹性,不易折断。取粗细合适的一段竹丝,染成红色,直接用502胶水粘在动圈上即可,然后稍微调节一下配重即可!

网友:
效果不错,就是重了点

网友:
很实用的方法

网友(2021-03-26):
引用 网友C:
比铝片易加工,其实不需加工,剪适当的长度即可。快干胶粘上,立即可用。

塑料丝做扫把用的,有一定 ...

好主意,矿坛朋友都能干

网友E:
告诉大家一个办法,细玻璃棒,放煤气或者酒精灯上烧,烧红软化后顺势一拉,后面的事自己搞定。有人试过尼龙据说也还可以,各种加热后会变形的材料都可以试试,我的感觉玻璃以及有机玻璃是首选。

网友:
原来用竹丝修过MF30表针。

网友:
俺的,36年前用猪鬃做的表针。(抱歉,图片发不了)。

网友:
碳针断了用碳针还原,修旧如旧的原则,找个风筝的碳纤维杆,有点粗,放平面上用油石均匀打磨,磨到0.35-0.4用记号笔上色,下图是前段时间修复的表针

论坛入手的无针表

论坛入手的无针表

后配指针

后配指针

网友:
大家各显神通,用什么的都有啊。就差用猪鬃了

网友:
我认为用光纤还是不错的,很细、轻巧、有多种颜色而且自然直,根部可用热缩管来连接。不足之处就是如果太长的话,运行起来有点发颤,特别是在500型或MF14等表上比较明显,在MF47、MF30等表针不是特别长的表上还行。

网友(2021-11-09):
引用 网友E:
告诉大家一个办法,细玻璃棒,放煤气或者酒精灯上烧,烧红软化后顺势一拉,后面的事自己搞定。有人试过尼龙 ...

哈哈,你直接讲玻璃毛细管就是了,
想当年在化学实验室工作多年,自制毛细管、做玻璃弯管,就是一项基本功。后来都是成套标准口玻璃仪器,毛细管都是成盒子商品卖,手工做的就少了。
一般情况下,酒精喷灯就能做毛细管了,中科院上海有机所实验室都是用煤气灯,他们那玻璃仪器车间用的可都是氢氧焰,牛逼得很!

网友:
刚看到,真是高手在民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扫把丝(塑料丝),很细、很直、有弹性,取材容易,随意剪一根,用快干胶粘上即可。
太细看不清,在前 ...

我也是拿这个代替表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铝片易加工,其实不需加工,剪适当的长度即可。快干胶粘上,立即可用。

塑料丝做扫把用的,有一定 ...

有些扫把就有红色的

网友(2022-01-10):
这技术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