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春雷3P4!

楼主(2017-09-17):
-----------------------------特别感谢坛友宇航2007老师---------------------------------------------------------------------------------------------------------------------------
       近日有幸从坛友处得增四台机机,分别是牡丹8402,环球741,春雷3P4,海燕B331,这台春雷是其中之一!拿到手时简单搞了下卫生,缺肉的地方用哥俩好补肉,裂缝的地方就用502粘一下,喇叭的固定柱摔丢一个用热熔胶将剪下的注射器嘴粘上对付一下!音量电位器的拨盘露了一个大洞没法正常工作了,就用哥俩好将洞补上,用刀扣了一个凹槽,在钻一个洞用来拧固定螺丝。电池极板除锈。真佩服老机的质量,这么多年了一通电依然唱的欢!
用小纸片粘个外框往里面灌哥俩好!
正面
背面那道裂缝用502粘好了
掉肉的一角已用哥俩好补肉了
同上
内部,
修补好的电位器拨盘
电路图
印版
简单录一段视频,这台一中放的机机,还是很给力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m=a2hzp.8244740.0.0
视频插件不好使,点链接

网友:
恭喜坛友得宝!

这个春雷,虽然只有一级中放,但使用了二次AGC,来复低放,调试好了,还是杠杠的。。。

增益控制放前级,这个也比较特殊。。。

网友:
效果挺好,台多,还没有干扰

网友:
都是经典啊,恭喜!

网友A:
怎么感觉跟春雷504很像,连PCB印刷板也象。我有个春雷504,音量很大,就是小音量时有失真,调大了末级电流还是有,有时间再拾掇一下

网友:
我是来泌冷水的,炒得这么热的机子从视频试听效果上而言只是一般般而已。跟坛子里的几个红酒盒做收音机相比先抛开选择性不谈,无论是音质还背景噪音都差远了。

网友B:
502胶水不要用,这个时间久了就发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2胶水不要用,这个时间久了就发脆了.

嗯是如老师所说,时间久了不仅发脆,而且还会掉下来!哈哈!等于白粘!

网友:
我用红灯753甩它几条街

网友:
不是3P4,春雷3P4刚出来时候我就自己装过

网友:
3P4机一级中放声音不错灵敏度低些。

网友:
确认:春雷504机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跟春雷504很像,连PCB印刷板也象。我有个春雷504,音量很大,就是小音量时有失真,调大了末级电流 ...

我的春雷504也有这个毛病还没修呢,声音大了没事了就,看看是不是喇叭的问题

网友:
外壳坏了可以找相同的塑料热粘,掌握好烙铁的温度温度不要高了,塑料不糊就可以。声音小了就失真要查一下功放机的静态电流是否正常。再有如功放的一只管子的放大倍数发生变化就要换一只,两只管子放大倍数尽量误差不超5%。

网友:
古董级别,10多年的货了!

网友:
就是504的改进型

网友:
经典东西,值得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跟春雷504很像,连PCB印刷板也象。我有个春雷504,音量很大,就是小音量时有失真,调大了末级电流 ...

过去没有知识产权的约束,一种好产品出世,大家可以仿制,......

网友:
感觉当年的上海货总要比北京的"相貌"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