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机三相电机没反应

楼主(2017-09-18):
刚开始接线可能接了2根火线 一根零线, 这样接会烧电机吗?  一点反应都没有,  后来接了三根火线  也是一点反应没有,   是烧了还是断线了?  电机没打开,不知道如何下手。。。 TB2wmQokR0kpuFjSsppXXcGTXXa_!!1082611575.jpg 图片来自网络

网友A:
一只万用表即可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只万用表即可发现问题

量了三个接线头 , 没反应   , 是烧断了?

网友A:
测量的是电机接线端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的是电机接线端子吗?

是的  就是那三根 火线端子

网友A:
那只能打开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打开电机了

我没怎么修过,   卸完螺丝    是用锤子敲开吗

网友A:
尾部散热卸掉,把两边端盖螺丝卸掉,尾部轴对地墩一下头端就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部散热卸掉,把两边端盖螺丝卸掉,尾部轴对地墩一下头端就开了。

尾部 的封盖和头部的封盖还用螺丝刀撬开吗?

网友B:
是不是接错线了?不可能3条线都没有反应吧    可能是接线盒里面的跳线都没有接好,3相电机可以星型接法也可以三角形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接错线了?不可能3条线都没有反应吧    可能是接线盒里面的跳线都没有接好,3相电机可以星型接法也可 ...

接了2根火线 一根零线,这样接 电机会烧吗?    这样接的时候没反应  ,正常接后也没反应

网友C:
如果万能表都无法测量出阻值,送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万能表都无法测量出阻值,送修吧,

是应该送修   现在不着急用  ,所以想弄明白

网友:
电机损坏 ,三相电机接成你那样绝对坏,但是不会一上电就坏。工作时噪音变大,动力降低。

网友D:
你也是天才,,380V的  进220,  厉害。。。准确说  报废了  重新绕线圈了。。估计30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也是天才,,380V的  进220,  厉害。。。准确说  报废了  重新绕线圈了。。估计300块。。

像你这么说的这么容易报废  ,那也完了,  以前用两相电接的  只是嗡嗡响, 也没事。  这次是 进了两个火线 一个零线  没动静

网友E:
这种屁股大的电机是自带刹车的吧,你确定和图片上这种是一样的吗,接二根火线一根零线,一时半会儿的烧不了,如果线圈是好的,接上电源应该嗡嗡嗡的叫,如果接上三相电电机转的时候轴会往后移位,放开刹车,断电后自动抱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屁股大的电机是自带刹车的吧,你确定和图片上这种是一样的吗,接二根火线一根零线,一时半会儿的烧不了 ...

大哥 你知道真多 。   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刹车 ,切割机上就一个开始和停止按钮, 也是这种大的切割机,   切割这种情况感觉就像那种抱死的迹象 ,就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哥 你知道真多 。   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刹车 ,切割机上就一个开始和停止按钮, 也是这种大的切割机 ...

按理说切割机上用的电机不是带刹车的,如果用手转不动,就是机械故障+线圈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理说切割机上用的电机不是带刹车的,如果用手转不动,就是机械故障+线圈故障

那不是 ,用手能转动 ,看来没有刹车。三个端子都没阻值, 烧的话 也不会这么彻底吧,   ,  看来还得打可看看才能弄明白。

网友F:
  用万能表交叉测量三个接线端子,电阻为0或无限大均为电机已报废,再不要用220的单相电压去接三相异步电机了。只能用三相380的交流电压试机,A、B、C三相电压中只要缺一相就有可能烧毁电机,哪有用地线接三相电机的做法,地线只能接在电机的外壳上。

网友E:
打开接线盒,拍张照片发上来,怎么测量的也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万能表交叉测量三个接线端子,电阻为0或无限大均为电机已报废,再不要用220的单相电压去接三相异步电机 ...

是无穷大。  如果没接对线 ,烧电机不是得有个过程吗?  这个好像没冒烟的迹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开接线盒,拍张照片发上来,怎么测量的也说一下

谢谢,  今晚不拆了,  上次准备打开线圈看看啥问题的, 拆了半天没撬下来 ,又装上了,还费挺大劲。  等哪天有空了,我再拆开请教您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无穷大。  如果没接对线 ,烧电机不是得有个过程吗?  这个好像没冒烟的迹像。。。

  先打开接线盒的盖子,把电机的接头从端子上下掉直接测量电机的引线,再测线圈无限大即表明电机已烧毁,不一定要冒烟才能证明是烧了,而是线圈的漆包线被融断,冒烟的条件必须电机已启动(抖动)电流过大严重发热,首先烧坏的是漆包线的绝缘漆和绝缘包纸、竹嵌条才能冒烟,光烧铜会冒烟吗。

网友:
三相电接上去如果没有反映的话说明电机线圈已经烧了不如换新的,修理的质量良莠不齐弄不好萝卜花成了肉价钱。

网友G:
电的东西要慎重些,不懂的莫动,不然不坏都会变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打开接线盒的盖子,把电机的接头从端子上下掉直接测量电机的引线,再测线圈无限大即表明电机已烧毁, ...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个开关试试,或者直接把电源线接电机和电源试试。电机直接烧断全部绕组的我不专业,拆的也少,还没见到过 ...

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的东西要慎重些,不懂的莫动,不然不坏都会变坏的。

嗯 谢谢

网友I:
切割机手把开关控制两相,那一相没经过开关直接接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切割机手把开关控制两相,那一相没经过开关直接接电机了。

多谢 ,要想整明白  还得拆开看吧,等有时间了 拆开看看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这种屁股大的电机是自带刹车的吧,你确定和图片上这种是一样的吗,接二根火线一根零线,一时半会儿的烧不了 ...

大哥,你见过哪个切割机上会有刹车的。有刹车的电机散热后面多一坨,还多出2根线接到接线盒里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大哥,你见过哪个切割机上会有刹车的。有刹车的电机散热后面多一坨,还多出2根线接到接线盒里

一开始没注意看他说的切割机电机,只看图了,,水泥混凝土搅拌机上的电机,屁股后面带刹车系统,还真没有你说的那二根线

网友K:
确定开关是好的吗?有的切割机手柄上的开关控制的是电机的星点而不是电源这点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K:
确定开关是好的吗?有的切割机手柄上的开关控制的是电机的星点而不是电源这点要注意。

恩,谢谢,  该掰棒子了,等忙完了 再拆开看看哪的问题

网友L:
你开始那种接电短时间不会立刻烧电机的,可能还是接线问题,电源到电机中间有开关了吧?测一下开关是否是好的,或测一下三相电到底有没有送到电机上,你要是能把接线盒拍个照片发上来看看就知道了。拆电机挺麻烦的,两端电机端盖的螺丝都要拆掉,后面的风扇要拆掉,风扇有点紧只能用螺丝刀别,转圈别要不很容易别碎,风扇拆下后在后轴上垫一木头用手锤使劲一砸电机转子就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开始那种接电短时间不会立刻烧电机的,可能还是接线问题,电源到电机中间有开关了吧?测一下开关是否是好 ...

嗯 谢谢。  以我的理解也是短时间内接错不会烧, 只会嗡嗡响。 上次就是拆到后面的飞扇,整了整没整动  就不了了知了 。拆这样的电机看来还是挺麻烦的

网友M:
上来问,也不拍个图上来。
一般三相电机都有只接线盒,不打开看看那六只接线端?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上来问,也不拍个图上来。
一般三相电机都有只接线盒,不打开看看那六只接线端?

当时 拆了,忘了拍了

网友:
电机你就不要拆了,如果真的里面断了,也只能找专门的人修了。现在还是拆开接线盒,看看11楼的回复,再检查一下吧。

网友:
如果电机带抱闸,也有手动机构,板一下手动机构试一下

网友:
不会用万用表就不要乱接线,380伏电不是一般好玩的

网友N:
楼主实物图都没一个,这是要牵红绳号脉吗?像你说这现象先把你接线盒照片来一,让大家看看你是怎么接的,像你说这个真的很像是楼上一位盆友说的,你是不是绕组跳线都没跳?你能说出电机现在是三角形接法还是星形接法吗?绕组阻值无穷大不太可能啊,除非你看到过它冒烟但没跳闸,如果冒一下烟跳闸那测出来应该是短路而不是无穷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实物图都没一个,这是要牵红绳号脉吗?像你说这现象先把你接线盒照片来一,让大家看看你是怎么接的,像 ...

好 ,晚上 把接线盒拍一下给您看看

网友:
从楼上楼主的说法来看地,楼主绝对是一个小白,楼上的各位还要楼主拆电机,是不是还想让楼主自己绕电机?下绕组?
所以,在论坛上回答问题,要看问问题的人是什么水平的,再回答相适应的。
楼主现在告诉大家是测量电机的绕组,三个头都没有阻值,实际上就是无穷大,不通。一般情况下的电机烧断线,也不会三个绕组全部烧断的,如果是绕组都烧断了,估计电机的外面也糊得很了。
最大的可能是线路上的问题,而楼主测量的方法是有问题的。
所以,正确的回答是象楼上有几位的一样,让楼主把接线盒拆开,上个图,并告诉大家他是怎么测量的,再把结果告诉大家,我这里不说他应该把什么内容告诉大家。可以猜一下,我认为他即使这么做了,也不会把大家关心的事情一次性都告诉大家的,你们还会再问,不是他不想告诉你们,而是他不知道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

网友:
哎!先搞清是三相还是单相,三相电机缺相不是马上烧毁,如果单相你这样接线
用表量下三个端子阻值大的玩完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实物图都没一个,这是要牵红绳号脉吗?像你说这现象先把你接线盒照片来一,让大家看看你是怎么接的,像 ...

这是接线盒的图片, 还有开关的接线,  测得接线盒三个端子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开始那种接电短时间不会立刻烧电机的,可能还是接线问题,电源到电机中间有开关了吧?测一下开关是否是好 ...

高手 ,图片在50楼  还请您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屁股大的电机是自带刹车的吧,你确定和图片上这种是一样的吗,接二根火线一根零线,一时半会儿的烧不了 ...

高手 ,图片在50楼, 还请您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 ,图片在50楼, 还请您看下。

电机接线盒里那三根细线先拆下来,6根线头,应该是三个独立的线圈,先测一根粗线,和三根细线根有没有一根是通的,如果有通的,就是找到了一组线圈,用这个方法找出三个线圈,再告诉你如何接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高手 ,图片在50楼, 还请您看下。

电机接线盒里,三根细线是往电机内部的,还是往开关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接线盒里,三根细线是往电机内部的,还是往开关上接的?

三根细的是接开关的,    忽然意识到三个线圈是六个接线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接线盒里,三根细线是往电机内部的,还是往开关上接的?

是不是那三根线 要接到 下面的u1 ,v1  ,w1  ?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那三根线 要接到 下面的u1 ,v1  ,w1  ?

下面三个接线柱是空的,上面没有线啊!

猜测一下,从接线盒仔细往里看,通往电机肚子里如果只有三根线,你这个电机三个线圈是在电机内部混合接头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E:
一开始没注意看他说的切割机电机,只看图了,,水泥混凝土搅拌机上的电机,屁股后面带刹车系统,还真没有 ...

锥形转子 跟刹车电机是两回事。。。。。。。。。

网友O:
引用 楼主:
这是接线盒的图片, 还有开关的接线,  测得接线盒三个端子不通,,

电机是台州路桥的 吧?“非标”电机,线圈的另外三个端子在里面连接了,小功率电机应该是星形接法,彻底分解先看看绕组颜色,如果发黑糊了,那就重绕,根据地区不同大约在120-200米之间。如果没糊那就看看星点接的怎样。。。。。。。。再就是开关。。。。。。你确定接的线上面有电?这种电机外壳标的是3KW 2极,实际功率也就是2KW左右,如果大负荷切割比如说圆钢类的极易烧毁。有条件去倒腾旧电机的那里置换台2.2KW2极电机换上能用一辈子。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开始那种接电短时间不会立刻烧电机的,可能还是接线问题,电源到电机中间有开关了吧?测一下开关是否是好 ...

大约5分钟能把转子拆出来,风扇罩三个5毫米螺丝拧开,把塑料扇叶用工具冲下来,再把前后端盖上的六个六毫米螺丝拧开。抱起电机把风扇轴头往地下撞,拿掉后端盖,从前端把前端盖和转子抽出。 补充一点 注意后端盖里面的挠性垫圈,装复的时候不要漏装。

网友E:
引用 网友O:
锥形转子 跟刹车电机是两回事。。。。。。。。。

不是锥形转子,是后面风扇那里和电机后外壳那里是一个碗状的摩擦面,风扇叶是用一个很大的螺母固定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E:
不是锥形转子,是后面风扇那里和电机后外壳那里是一个碗状的摩擦面,风扇叶是用一个很大的螺母固定的

锥形转子是电机启动时转子沿轴向向后移动一段距离使刹车解除,刹车电机是有单独的电磁铁刹车。在电磁刹车外部有一断电解除刹车的手柄。这两种电机很好分辨。

网友:
引用 网友O:
锥形转子是电机启动时转子沿轴向向后移动一段距离使刹车解除,刹车电机是有单独的电磁铁刹车。在电磁刹车 ...

对,就应该是你说的锥形转子,电机转起来之后主轴会往后移动,放开摩擦片(刹车),因为没拆开过这种电机,不知道内部构造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切割机手把开关控制两相,那一相没经过开关直接接电机了。

一般是这样接启动的,你说对了.加分鼓励.(后面各位请注意,跟贴要看别人的回复)

网友:
三个线圈都开路的话太少见了!没看来也有别的好方法了,只能把电机拆开解体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电机是台州路桥的 吧?“非标”电机,线圈的另外三个端子在里面连接了,小功率电机应该是星形接法,彻 ...

谢谢 !   切割机牌子是晟源, 哪的电机我没看。  切割机说的是  前两天正常使用 放在那了 ,  我拿出来使用后就一点反应没有了(我觉得就算接错线 也不至于立面烧电机吧。。。),    量了量没阻值,    对于您说的星型接法 ,我不咋懂   ,没整过大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锥形转子,是后面风扇那里和电机后外壳那里是一个碗状的摩擦面,风扇叶是用一个很大的螺母固定的

谢谢 老哥的关注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是接线盒的图片, 还有开关的接线,  测得接线盒三个端子不通,,

你这接线盒里面明显U1,V1,W1没跳线,等于说里面三个绕组各自只接了一个头,各自有一个头悬空的,你可以测一下U1-U2,V1-V2,W1-W2的阻值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这接线盒里面明显U1,V1,W1没跳线,等于说里面三个绕组各自只接了一个头,各自有一个头悬空的,你可以测 ...

测过了, 都一样 没有阻值,   可能就像59楼说的那样 ,里面是星型接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过了, 都一样 没有阻值,   可能就像59楼说的那样 ,里面是星型接法

那你要拆电机看看里面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