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前辈:请问双回路天线串联的L1线圈电感多大合适?

楼主(2017-09-18):
基本的架子做好了。
空气电容360pf;
滑动的,谐振L2线圈260微亨;
我不知道天线用的L1线圈绕多少圈合适。
饶了个磁棒的线圈,黄铜的175微亨。
前辈请指教。

楼主:
有的资料写20圈,有的写40圈。主要没写电感多少。所有我也搞不懂。前辈大哥请指教啊。

网友:
路过,这个不懂

楼主:
没事共同学习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362
请到这里学习!

提供的资源非常实用!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362
请到这里学习!

这个也弄不成啊,因为这个是已知电感求绕多少圈。
我现在根本不知道弄多大电感的线圈合适啊。也不知道理论依据。

网友:
请看举得例子!看帖不认真打屁股!
在看这里!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362
其实你想知道的电感式230UH。只是想让您知道更多些!

网友:
绕8T便可以了

网友:
我一般采用的方法是L1绕L2线圈的2/3圈数,多抽头,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到不同的抽头处。也不知道对不对,一起看下面的高手解答。

网友:
双回路矿石机的制作:L1匝数多少,决定是要灵敏度还是要提到选择性,
L2与空气可变电容器的配合,决定接收频率的范围。我做矿石机的经验是这样的。

网友:
天线匝数一般取   调谐线圈匝数的六分之一,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等,看灵敏度和选择性的需要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