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坛友:三洋2429F收录机中波正常,调频收不到台,立体声灯亮,不知何故。

楼主(2017-09-18):
菜鸟请教坛友:三洋2429F收录机中波正常,调频收不到台,立体声灯亮,不知何故。谢谢!

网友A:
三洋2429F收录机不可能有立体声,亮的是电源指示灯。没FM来回多拨动波段开关试试看能否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洋2429F收录机不可能有立体声,亮的是电源指示灯。没FM来回多拨动波段开关试试看能否收到。

谢谢你坛友,波段开关拨动了很多次,但还是不行。

网友B:
2429F不带调频吧,2429N带

网友:
我的有时能收到音小,有时收不到,拨转换开关,加酒精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29F不带调频吧,2429N带

2429F调频/中波。
2429N调频/中波/短波.
2429H中波/短波1/短波2。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45988-1-1.html
波段开关内氧化严重的话,分解清洁才能解决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关心,用酒精拨动开关出不行。

网友:
中频失谐或本振、混频三极管2SC930坏。

网友:
有道理,l收音机一般人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