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或无源低音炮有没有必要加分频器?

楼主(2017-09-18):
我的是12寸的无源低音炮打开后,发现没有分频器,功放本身自带重低音输出,直接接上低音炮,发出的声音也是那种纯低音的,感觉应该是没必要装分频器,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如果加个低音分频器会怎么样?

网友A:
就一个低音喇叭加分频给谁用?

网友B:
同上,一个喇叭分啥频啊

网友C:
加分频后低音相位会有所改变,而驱动喇叭的功放低音通道是不允许有人声出现,因此而言,如果加分频器,就是有点画蛇添足了。

网友:
这个根本没必要加。

网友:
一般都没分频器的,炮放就电子分频了。
但是也见过带分频器,1个SONY的双音圈的炮喇叭,加了分频器。很少见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低音喇叭加分频给谁用?

这个我理解,我说的意思加个低音分频器,声音会如何变化,本身功放出来的重低音已经是纯低音了,再加个分频器会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上,一个喇叭分啥频啊

是啊,我也是这样理解,但想象中如果功放没有重低音输出,直接接在正常的功放输出上,低音炮在没有分频器的情况下,发出的声音是不是高中低都有,这样有没有必要价格分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分频后低音相位会有所改变,而驱动喇叭的功放低音通道是不允许有人声出现,因此而言,如果加分频器,就是 ...

同感,我也是这样理解,没这样试过,觉得接在重低音输出上(功放重低音本身就是纯低音),低音炮再加个分频器,这样会不会低音反而变得浑浊,反而效果更差

网友:
低音炮的信号源(2.1或5.1的0.1)已经是分频后获得的。

网友:
低音炮在前级用电子分频器分的频,然后再送到低音炮功放推动低音炮喇叭。

网友:
功放不带分频,炮最好带,功夫都带了,不是画蛇添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