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垫纸的乐潘牛声音啥特点

楼主(2017-09-18):
请问老师:乐潘的牛不垫纸,请问比垫纸的牛声音差一些吗?

网友:
想当然是没用的,懂DIY喇叭线的可以试试垫与不垫纸的效果;认定数据是反应声音的唯一标准的建议玩玩数字功放,还省电环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楼主杀了这头牛,你看他不垫纸,是乱绕的还是平绕的?

业余做东西是个享受的过程,若乱绕到后来就没兴趣了(做生意的除外),个人观点,垫低不垫纸能听出来,那也太神了!

网友:
从绝缘强度来看,垫纸和不垫纸区别不大,垫纸分布电容小,排绕整齐,导线长度最小,乱绕分布电容大,导线长度大,效果不一定好,主要绕制效率高,节省时间。

网友:
你怎么知道乐潘牛不垫纸呢?

网友:
5.5K的那款单端输出变压器就是不垫的

网友B:
要问我怎么知道,我杀过这头单端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问我怎么知道,我杀过这头单端牛

好牛你也杀?太厉害了你!

网友:
我个人理解,饶牛垫纸的作用一是增加绝缘强度,二是在绕制过程中容易把漆包线线排列整齐,对音质影响不大(能听出火电和水电的金耳朵除外),也有人说,不垫纸的牛音质优于垫纸的牛。

网友:
一般人听不出来的。除非你是非同一般的人

楼主:
如此说来,定要买个试试,看看自己是不是一般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牛你也杀?太厉害了你!

这没什么,一只病牛而已,杀了也就杀了。

网友:
        现在在X宝上卖的牛绝大多数都不是层层垫纸的了,除非是自己养牛或找人订制。
一般厂制牛只是在初次级间垫纸。至于绕组是排线平绕还是乱绕就不太清楚,预计为节省窗口空间可能大多数都是排线平绕的。

网友:
我是木耳,估计听不出什么差别!

网友:
不垫纸质的,绝对粗制滥造。
就别提声音如何了,

网友D:
层层垫纸和不垫纸上个波形就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绕密绕分布电容大,一致性好。乱绕分布电容小,一致性差。

11楼替我回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绕密绕分布电容大,一致性好。乱绕分布电容小,一致性差。

这个理论是成立的,但如果一款牛不好制约他的原因要么是分布电容大了,要么是漏感大了,再要么是都大了。

总结也就是说:
1、分布电容大,漏感小的牛不一定会好,在这个时候你的理论就成立了。
2、漏感大,分布电容小也不会好,这个时候乱绕是没有用的。
3、漏感、分布电容都大,那绝对是只废物牛。

每款牛的设计要将两个因素都控制好,这才会出来一只合格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层层垫纸和不垫纸上个波形就看出来了

看不出来吧?

网友:
这样做,有些好处,起码电容小、漏感小。.......麦景图的输出牛基本上是这种绕法.....

网友:
绝对看得出来!!!低频基本差不多,但是到了5K以上就知分晓了

网友:
请上图,有图有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没什么,一只病牛而已,杀了也就杀了。

没错,自己的东西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没必要神话,坏的牛牛就拆啦。

网友E:
乐潘的这款牛我倒是听过,初级直流电阻有点大,低频还可以。要是要求不高的话还能听,比收音机上的牛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乐潘的这款牛我倒是听过,初级直流电阻有点大,低频还可以。要是要求不高的话还能听,比收音机上的牛强多了 ...

乐潘这个牛是给五级管用的 直流电阻大些无妨 垫纸在过去属无奈之举 因为当时漆包线的耐压不高 现在的话 论指标当然是不垫纸的好

网友:
24楼所言及是.

网友:
一样,,听不出来区别

网友:
不垫纸只是参数好;垫纸是调整分布参数的手段;乱绕,分布参数听天由命。

网友:
说实在的,不垫纸没有啥不好的,我相信实验室数据,不相信你们的意淫,那点差别不相信你们能听出来,心理因素罢了。现在技术进步啦,绝缘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