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经典双回路天线串联L1线圈电感多大合适?

楼主(2017-09-18):
10威望
下图电路中,已知谐振可调线圈L2等于260微亨,空气电容360pf。
谐振的电感和电容根据中波频率计算得知的,已经做成了。
现在L1应该用多大的电感,我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写,原理倒是看过(吴观周),可惜没有具体数据。

网友A:
    双回路线圈中L1与L2的圈数比值,是很不确定的。
    一般天线线圈L1匝数小于调谐线圈L2的,称为低阻输入;而L1匝数多于L2的,称为高阻输入。高阻输入的L1电感在1.5--2毫亨,特点是接收频率低端传输增益高;低阻输入的电感在20--30微亨,特点是接收频率的高端传输增益高。
   所以,要根据自己的元件特性,选择合适的输入阻抗。

楼主:
图23为双回路矿石机,这里多了一个线圈L1叫初级,原有的线圈L3算作副线圈,或叫次级。L1用同号线在L3下4公厘处绕40圈,每10圈抽一个头。如果用蛛网形的,L1另用一块蛛网板绕40圈,也是每10圈抽头,它和次级的距离也是4公厘,在蛛网板的中心穿一套有弹簧的螺丝,把它们固定住。线圈除线尾和地线直接相连外,其他线头可接在如图25的香蕉插座里,装在板面上。天线的头装上一个香蕉插子,这样可以改变初级圈数。

楼主:
如果初级线圈的圈数多,跟次级线圈的距离近,那么灵敏度高,选择性差;反之,初级线圈的圈数少,和次级线圈的距离远,那么选择性好,灵敏度差。当高频电流在初级线圈里流动时,四周会产生眼睛看不见的磁力线,切割次级线圈,使次级线圈里也发生电流,如图24。次级线圈和可变电容器组成的电路,粗看好像是并联调谐回路,实际上它是串联调谐回路,线圈L3里通过的电流是比较大的。由于L3的感抗作用,在A、B两点间的电压较高,使矿石起检波作用。
    如果当地有五、六座电台,那么装一架三回路矿石机才能把电台分隔得更清楚,线路见图25,线圈的绕法和装法见图26。C1和C2是双连可变电容器。三回路矿石机的选择性很好,但灵敏度比较差些,因为高频电流在单回路里只跑一个回路,双回路里跑两个,三回路里就要跑三个,电能损失较大。
    图23的L3和图25的L2与L3,它们的线尾都有虚线跟地线相连,表示这两根线也可以接地。
    上面3种型式的矿石机,在装接元件时应注意下列几点:(1)接线要短和粗;(2)焊接要牢固;(3)一线可以同时联接2点或3点的,不必剪断。例如图里的线圈头可以留长一点,接分线钉后再接天线柱,再接定片;(4)元件和元件不要相碰;(5)板底、板面可用木板,最好用胶板;(6)底板的大小,要容纳得下元件。致于外观式样,可以随心所欲,不受限止。
    有人问:矿石能不能再增加些回路,如四回路、五回路等,为了改善选择性,答案是可以的;不过我们收到的广播电台的信号是很微弱的,它跑过三个回路,已经是长距离赛跑,电能损失很大,再要叫它跑下去,就难望它能推动耳机的膜片发出声音了。(吴观周)

楼主:
(吴观周)老先生只是说线圈多了少了,和离得近了远了。
可惜没有具体数据。
有没有研究过这个的前辈。
请告知具体数据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吴观周)老先生只是说线圈多了少了,和离得近了远了。
可惜没有具体数据。
有没有研究过这个的前辈。

具体问题具体实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问题具体实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想知道具体数据和原理。
本坛没有这方面资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具体数据和原理。
本坛没有这方面资料啊。

有!要找。

网友C:
天线线圈的匝数通常取调谐线圈的六分之一,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等,所以有时候采用抽头和分线器来选择,天线匝数比例小些,选择性提高,灵敏度下除,反之,采用较多的匝数比例,以提高灵敏度,牺牲一些选择性,实际使用要看实际条件,简单的说来,当信号较强时,可以采用较少的天线匝数,在保证灵敏度满足需要的情况下适当提高一下选择性,当信号较弱时,采用较多我的天线匝数,以提高灵第度,牺牲一些选择性。所以,实际中要活学活用,不是死板的,对天线线圈采用固定式的,一般采用分线器来选择需要的匝数。对于天线可以相到移动位置的情况下,可以采用移动相对位置来达到调节灵敏度和选择性的目的。所以,你说的要具体参数什么的,也只是一个相对范围,不会有精确的参数来作依据。只是一个相对合适的确范围。做事要灵活,不要僵硬呆板才是科学的方法

网友D:
书上都是经验数值。理论上没有数据。
按理说能算出来,我没有算过。两个LC回路之间,用小电容耦合的数据,我以前算过,很麻烦,如今都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书上都是经验数值。理论上没有数据。
按理说能算出来,我没有算过。两个LC回路之间,用小电容耦合的数据, ...

你是不是误解了楼主的意思,是双回路矿石机,这二个回路是一个是指天线线圈回路,一个是调谐回路,而不是双调谐回路之间的耦合问题,他是想天线的匝数和调谐线圈匝数的之间的关系,实际也是一个耦合匹配问题,对灵敏度和选择性是一对矛盾,实际使用中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取确定,所以,通常大家在表达是容易造成误解,双回路矿石机,跟双调谐回路矿石机不是一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误解了楼主的意思,是双回路矿石机,这二个回路是一个是指天线线圈回路,一个是调谐回路,而不是 ...

大概是理解错了。

网友A:
这就是高阻输入的美通线圈,天线线圈L1匝数多于调谐线圈L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高阻输入的美通线圈,天线线圈L1匝数多于调谐线圈L2。

你这个回答得更全面,可是估计楼主也不一定能想这么多深刻,估计还是按照大家做中波矿石机的思路去想天线的匝数是多少最合适,实际上也没有个确切的参数,只能是一个范围,也要看实际情况来定,灵敏度和选择性的兼顾,还有输出阻抗的匹配等,感觉实在也难于直接给出一个标准的数据,就个就是大家感觉难于给出满意的回答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线圈的匝数通常取调谐线圈的六分之一,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等,所以有时候采用抽头和分线器来选择,天线 ...

谢谢老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回路线圈中L1与L2的圈数比值,是很不确定的。
    一般天线线圈L1匝数小于调谐线圈L2的,称为低阻输 ...

谢谢老师指导。

网友:
天线线圈圈数的不确定,是因为关系到灵敏度和选择性,说白了,就是多点少点都可以,看你在乎哪些。天线太长引入的电感电容都大,影响高端接受。以调谐线圈为80圈为例,同直径密绕,矿石机双回路天线线圈圈数一般不会超过40圈,即调谐线圈的一半,然后做两个抽头即可。至于有人说的高阻输入型的天线线圈,我没有见过,可能实际应用很少,但是在电子管收音机中大多都是用到高阻输入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回答得更全面,可是估计楼主也不一定能想这么多深刻,估计还是按照大家做中波矿石机的思路去想天线 ...

十分敬佩你讲的道理。从你很多回复中足以看出您深厚的实践经验

网友(2025-02-20):
请问两个线圈之间的距离是多少,0.5厘米还是再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