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三极管与二极管检波的问题~~

楼主(2017-09-18):
在网上没有找到实际的三极管检波电路,于是用用multisim仿真了一下(晚上回家实验一下)。如下:
似乎并不存在网上所说的失真大的问题。仿真的结果比二极管的效果还稍微好点。而且抗过载的效果很好,输入无论是1mv还1v都可以工作,只是过载时的失真会变大(<10%)。不知道是不是我仿真的结果有问题,为什么很少有用三极管检波的,就是用也是当二极管来用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
后期已不少机型用三极管检波了,早期三极管贵,所以才用二极管

网友A:
三极管检波底噪明显,也就是有沙沙声,与价格无关,失真度也比二极管大,唯一优点是检波增益优于二极管,多用于袖珍和对音质要求不高的便携机,尤其是低电压收音机

网友:
楼上老师说得极是。三极管检波增益高,相当于第二级中放增益加一级音频电压放大增益之和,但其AGC性能较差,因此強信号时失真大,強弱电台听感差距更大,所以综合性能不及标准6、7管机,故商品机较少。顺便说下标准线路的二级中放,其增益在检波输出的反向AGC电压控制下,强弱电台听音差别缩小到满意的程度,电路简洁浑然一体,得到广泛应用也是理所当然。

网友B:
说到收音机的检波,我也觉得用三极管好。一只三极管,对音频来说是射极输出器,这种电路的输入阻抗高,可以明显地提高末级中周的Q值。对AGC控制电压来说,是一级直流放大器,明显地增强了AGC的控制能力。用二极管做检波,也有优点,动态大,噪声小。至于失真,只要应用得好,也不能说三极管检波的失真就一定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到收音机的检波,我也觉得用三极管好。一只三极管,对音频来说是射极输出器,这种电路的输入阻抗高,可以 ...

“音频来说是射极输出器,这种电路的输入阻抗高,可以明显地提高末级中周的Q值”——对中周Q值得影响应该是对中频信号而言的输入阻抗!

网友:
二极管适合大信号检波,这时除了检波,还兼具有提供AGC负偏压的功能。
用三极管检波的话,灵敏度虽高,但不能提供足够的AGC电压变化范围,AGC电路会比较复杂。

网友B:
这个三极管检波电路,还是相当优秀的

网友C:
看到了,通过末级中周次级过去的
引用 网友B:
这个三极管检波电路,还是相当优秀的

这个AGC是怎么工作的?加到了变频管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了,通过末级中周次级过去的

这个AGC是怎么工作的?加到了变频管上面?

这种AGC,要双控AGC。一路是红色的,控制检波管的增益;另一路是绿色的,控制中放级的增益。AGC并不控制变频级,与变频级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B:
至于这种检波电路,其AGC电压,为什么要控制检波管的增益呢?我也说不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三极管检波电路,还是相当优秀的

我听不出三极管检波的比二极管检波的差很多,国产生产的三极管检波的收音机一般使用的普通的成套的中周,但往往没有优化好,导致大部分的人都以为性能仅仅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听不出三极管检波的比二极管检波的差很多,国产生产的三极管检波的收音机一般使用的普通的成套的中周, ...

我与朋友一样,听不出三极管检波与二极管检波有什么差别。甚至还认为,三极管检波的性能更佳。

网友:
不过,由于这种三极管检波有增益,所以,适用于只有一级中放的机子里做检波电路。否则,电路总增益会过大,易产生自激,噪声也大。
三极管检波,可是不包括那种用一只三极管,短路BC极代替二极管的那种电路。一只短路了BC极的三极管,只能算是一只二极管而不能算作是一只三极管。

网友:
后者检波效率高呗 不然做低压降专业检波管做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于这种检波电路,其AGC电压,为什么要控制检波管的增益呢?我也说不清楚。

俺来回答一下看看是否有点道理:
不是要控制检波管的增益,而是为了提高检波灵敏度——弱信号时检波管发射极处于“微导通”状态,也就是处于其特性曲线的弯曲处(不管其参数如何发生漂移,都自动地处于该区间),几乎无死区,处于“平方律”检波状态,灵敏度较高。大信号时,由于负反馈的作用,使其工作点向下滑移,负半周被完全切除,处于大信号的线性检波状态,失真更小些。

网友:
由于调幅广播限制了调制度,不会出现载波瞬时幅度为0的情况,检波电路的设计也没有必要必须从0开始,锗检波二极管的死区在一般情况下对是没有影响的
不管是三极管还是二极管,加偏置电流一般会增加噪音,良好的检波电路没有偏置电流,但频临产生偏置电流的边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三极管检波电路,还是相当优秀的

求知超版真厉害,一甩手就给出一个典型的机器,特点鲜明,三极管检波不说,还是一级沃尔曼中放,双调谐选频,二次AGC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Q大啊~

是不是由于BG2发射结的参入从而使BG4有了稳定的微导通的工作点了呢~

由于BG2发射结电压的限制,所以检波管BG4的偏置电压变化幅度比较小,不会由于R6的负反馈作用使其明显偏离拐点,也就是说工作点的调整作用很有限,而只是做些微调,这样大信号时也不会存在明显的“死区”,只是相比较小信号时负半周截止得更明显。但是相比较BG2来说BG4的发射结电压还是要低一点的,因为其发射极电阻上也会产生一点压降,这样子其过渡到大信号的线性检波作用就比较明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三极管检波电路,还是相当优秀的

这种电路的AGC性能远不如二极管检波的电路,理由如下:

假设强信号使检波输出的直流分量变化1V,对于三极管检波器来说,其集电极输出的AGC电压的起始电压高,假设从3V变化到2V。而对于二极管检波来说,AGC控制电压是从更低的起点向下变化,假设从0V变化到-1V,显然后一种情形对中放管基极0.7V左右的偏压的控制效果可以做得更大。更糟糕的是,对三极管检波器,强信号使集电极电压下降时,检波器的动态范围也下降,强信号就会被削顶。不足的AGC控制灵敏度,加上同时大幅度减小的动态范围,使得这种电路的AGC表现很差。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个三极管检波电路,还是相当优秀的

其推敲一下, 也可以发现晶体管检波还是有不足的,

根据求版的图计算一下, 串在检波管上的总电阻达25K,
根据50ua的静态电流计算, 检波管上集极压降为1V, 射极压降为0.1V, EC电位为1.4-1-0.1=0.3V,
当来一个大信号时, 检波管很容易进入饱和, 这就是晶体管检波动态范围差及音质不够好的原因,
另外由于检波管上集极加上大电容, AGC性能反应也不够快速的, 这也是别一个不足之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求知超版真厉害,一甩手就给出一个典型的机器,特点鲜明,三极管检波不说,还是一级沃尔曼中放,双调谐选 ...

这款电路,可以说是设计的十分优秀,不管是看电路图的哪一部分或者是电路总体,总能感受到设计者优秀的设计理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款电路,可以说是设计的十分优秀,不管是看电路图的哪一部分或者是电路总体,总能感受到设计者优秀的设 ...

有想复刻的冲动,哈哈。。。。

才发现,这个817电路,之前也是研究过的,也是求知超版给的电路图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41150-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想复刻的冲动,哈哈。。。。

这是一款很值得再试验的收音机电路!一级中放,三极管检波,无输入输出变压器。性能优良,制作也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推敲一下, 也可以发现晶体管检波还是有不足的,

根据求版的图计算一下, 串在检波管上的总电阻达25K ...

这样计算不正确,BG2和BG4相当于一个比例镜像电流源,检波管的发射极电压是两个管子的BE结压差,会被限制在几十个mV,所以发射极电流会很小,实测跟计算相差不大,电流在20uA时,集电极压降不会很高的。有些电路使用的偏置电阻R6会偏大,当无法忽略其压降时,计算比较繁琐,可以通过实测来调试。

网友:
一般不好的三极管检波的收音机,多数都是变频和中放增益没有分配好导致的,后来破冰者做的P106系列的收音机,使用1.5V供电,接收效果就很好,他们应该将中周配比优化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款很值得再试验的收音机电路!一级中放,三极管检波,无输入输出变压器。性能优良,制作也简单。

是啊,这个机器用的管子多,有利于去库存

3BX的没有,地方部分用9014、9015的管子来代了。。。

SZP中周都有,但是缺SZP7,只有自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啊,这个机器用的管子多,有利于去库存

3BX的没有,地方部分用9014、9015的管子来代了。。。

朋友真的要仿制呀?
xinjun5557坛友就有专门的帖子,里面也有许多心得,很不错的,可以查找参考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朋友真的要仿制呀?
xinjun5557坛友就有专门的帖子,里面也有许多心得,很不错的,可以查找参考一下。

xinjun老师的这个帖子我收藏过,回头认真看一下

超版该去接孩子了,放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xinjun老师的这个帖子我收藏过,回头认真看一下

超版该去接孩子了,放学了!

谢谢朋友关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E:
xinjun老师的这个帖子我收藏过,回头认真看一下

超版该去接孩子了,放学了!

前几天收了一台SQ18A多用电桥。这电桥,用两组电池。朋友是否知道,这两组电池的电压是多少伏特的?看有些资料,好象是两组都是9伏特的,不知是不是正确。

网友:
朋友制作的真棒!
介绍下改制经验吧!
我想,既然原机用层积电池,就可能需要电源供出的电流是很小的。所以,这机的电源,应该不难改制。只是,不知道,用交流供电后,会不会产生不必要的干扰?

网友:
我的问题是,用两组干电池,并且把它们安装在指定的位置上,那就什么也不用说了,原设计就是这样子的。但如果改用交流供电,则势必要用一个电源变压器,并且要输出两个电压。这就有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两个电压输出的共“地”问题,如何解决?如果不共地,那干扰,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收了一台SQ18A多用电桥。这电桥,用两组电池。朋友是否知道,这两组电池的电压是多少伏特的?看有 ...

不好意思,才看到这个,回复晚了。

这种电桥我没用过,也没见过实物,网上也查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不知道电池的规格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工刻的版? 很漂亮,沉孔是咋弄出来的?

网友:
又看见手刻板大法。膜拜一下。

网友B:
朋友是否知道,E1电池组,原机是用6节2号电池的。这组电源,看来是需要供出比较大的电流。但最大电流,会是多少呢?

网友:
朋友如果愿意,还是开个贴,专门介绍一下你的这个电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是否知道,E1电池组,原机是用6节2号电池的。这组电源,看来是需要供出比较大的电流。但最大电流,会 ...

整3节5号磷酸铁锂电池(单节标称电压3.2V)是否更方便些呢

网友E:
刀客,又见传奇!

那个沉孔,做得非常专业!

是不是先用1mm小钻头打穿定位,再用3-5mm左右钻头去铜箔?

能否传授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刀客,又见传奇!

那个沉孔,做得非常专业!

要会磨“平钻”才行,或者“三尖钻”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要会磨“平钻”才行,或者“三尖钻”

呵呵,我对这个磨“平钻”还真是“小白”

老师可否指教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呵呵,我对这个磨“平钻”还真是“小白”

老师可否指教一下?

老师不敢当,我也只是会磨一下,够不上磨得好。
这个这样子很难说清楚,要现场示范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师不敢当,我也只是会磨一下,够不上磨得好。
这个这样子很难说清楚,要现场示范才行。

大家都是老师,哈哈!

好的,我自己先查查资料,琢磨一下

网友:
现实世界中很多人是瞎磨钻头。越磨越钝。

网友H:
简单地说:定心准、肩平齐、角度(峰角、切削角)合适,对于“平钻”来说,肩是平的(峰角=180°)
好多不会磨钻头的人磨得钻头切削角是负的,还是钻头吗?——洞不是钻出来的而是磨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简单地说:定心准、肩平齐、角度(峰角、切削角)合适,对于“平钻”来说,肩是平的(峰角=180°)

哈哈哈哈,这些对我来说都是生词,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老海豚啊,还是专门开一帖介绍一下这个QS18A吧,我的一直在吃灰呢。

网友:
海豚老师,麻烦你开帖专述沉孔开孔和侠客刀法的问题吧,

这一刀一枪,真是神通广大。。。。

网友C:
这楼歪到哪里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楼歪到哪里去了?

是的,不好意思,成比萨斜塔了。。。。。

回正题,继续聊三极管检波的问题。。。。

网友:
抢劫呀,关比萨啥事?是矿坛专属斜塔好吧!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让我学到很多东西,我来把楼扶正
下面是我仿真的三极管检波的输出波形。上半截是20mV的信号输入,可以看到检波输出的半幅波形很好,只要滤波后就是音频信号了。
但下半截是输入200mV信号时的波形。输出的波形已经不像样了,变成下半幅的失真波形了。
通过这个仿真可以发现,三极管对小信号检波有很好的效果(仿真的范围是0.5mV~30mV),信号大了就失真了。相比之下,二极管虽然在小信号时输出非常小,但动态范围要比三极管大得多。
实际搭了电路测试,三极管检波在信号适当时输出的声音很大。如果增益控制不当就会有很大的失真。三极管检波的确会有很大的沙沙噪声(无信号时非常突出),哪位大神能分析一下这个噪声产生的原因呢?按我的理解,三极管检波本身应该不会制造出这些噪声。如果把信号放大后送给二极管检波,在输出与三极管检波同等大小的信号时,噪声应该是一样的水平才合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让我学到很多东西,我来把楼扶正
下面是我仿真的三极管检波的输出波形。上半截是20mV的信号 ...

非常有价值的实验数据,赞一个!

网友:
简单收音机,三极管检波器具有放大作用,可提高整机增益,由于等效放大器难以工作在较大的动态范围,信号稍大就会失真,而且,由于三极管检波器不会工作在零偏置状态,直流偏值会增加噪声,增盖足够的机器建议不要用三极管检波器。

楼主:
这是三极管处于微导通状态时的检波波形图。
上半截是输入60mV信号的波形。下半截是输入100mV时的波形,已经严重失真了。

这是三极管处于微饱和时的检波波形。
上半截是输入20mV信号时的波形。下半截是输入100mV时的波形。

对比两种状态,
微导通时输入信号的动态范围约为5mV~60mV。超出这个范围要么没有检波作用,要么是失真严重。输出是反相
微饱和时输入信号的动态范围约为0.5mV~30mV。输出是同相

从仿真的结果来看,微导通时可以接受更大的信号,但对小信号的效果不太好。微饱和时对小信号放大作用强,但更大信号容易过载。
对于三极管两种检波状态大家有什么看法?能力所限,测试的结果也许不准,结论更是自己瞎总结。还请大家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检波底噪明显,也就是有沙沙声,与价格无关,失真度也比二极管大,唯一优点是检波增益优于二极管,多 ...

支持你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