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7-09-18):
同样容量的老瓷管电容和现在普通的瓷片电容 可以相互替换使用吗?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可以互换,有的管型电容在中频变压器底部,瓷片电容要找小体积的。瓷片电容制造工艺上一般是内外镀银,损耗比较小。而已。高频瓷片可以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互换,有的管型电容在中频变压器底部,瓷片电容要找小体积的。瓷片电容制造工艺上一般是内外镀银,损耗 ...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问题是用在那里?

一般耦合可以互换。但如果是做谐振电容用的,尽量用云母。

网友:
比较好找、性能较好,体积较小、比较便宜的是独石电容,也就是积层瓷介电容,几百p以下的独石电容多是低温漂,可用于收音机谐振回路

网友B:
有那种电容可代替云母电容用在谐振电路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那种电容可代替云母电容用在谐振电路中?。

介电材料不同,性能定有差异。独石也可以吧,瓷片有点将就,不知道涤纶膜的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那种电容可代替云母电容用在谐振电路中?。

300pf 以下可用飞利浦银膜瓷片电容 np0  c0g 零温漂电容

网友C:
正试验用200P的独石电容代替,希望不要让我失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试验用200P的独石电容代替,希望不要让我失望。

你先试验,我来分享你的成果,也希望不要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