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如何使用示波器·········

楼主(2017-09-18):
虽然从小学开始就很喜欢电子类的东西,见过摸过的电子产品更是不计其数,但是我确连示波器都不会使用,正好手上现在有示波器,那么问题来了,下图是测试电源纹波,测试的是一个普通路由器的9V电源,这样测试对吗?交流耦合,扫描时间20US,有波形出来,但是我也看不明白这波形代表着什么,还有个问题 我是100M的数字示波器,但是没有100M的表笔,我用20M的表笔可以用吗?用20M的表笔是否意味着100M的示波器只能当20M的用?

网友A:
首先要让待测试点带载,空载测试所得结果有何实际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让待测试点带载,空载测试所得结果有何实际意义?

我知道电源要带载测试, 我意思指比如示波器探头是否这样连接电源的正负极, 还有示波器能测试晶振频率吗,比如测试电脑主板晶振频率,主板通电,探头直接放在晶振的脚上能直接读出晶振频率吗?示波器要调在什么档位呢,这些初级的我都不懂

网友B:
比我还不懂。我想空载可大致判定输出波纹系数大不。。测晶体不可能吧,除非在线测电路频率,非测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我还不懂。我想空载可大致判定输出波纹系数大不。。测晶体不可能吧,除非在线测电路频率,非测晶振。

真心不懂,不会用示波器,示波器可以测电压吗?

网友:
波形垂直方向即电压。比电压表强大。

网友:
很好的学习贴,我也不会用

网友:
我是看了主题进来学习怎么用示波器的,没想到楼主也不会用。

网友C:
我买了一个示波器,二手的。买来就没用过,还在淘宝买了探针,因为根本就不会用,是放在店里装样子的,这样用户会觉得我技术高一点,仅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一个示波器,二手的。买来就没用过,还在淘宝买了探针,因为根本就不会用,是放在店里装样子的,这样 ...

嗯 就像一个装饰品一样,看看也舒服

网友:
说实话,我也不会用,八几年好友有个简单的示波器,说是学校处理的,

网友:
这真不是三五句话可以说清楚的,可以看网上资料或者找附近行家领教。

网友:
有没有懂示波器的师傅,开个帖子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也有台100m的功能太多,真的不懂, 普通模拟的还好点,数字的按钮太多,真心不懂。版主发帖子号召一下,大家一起学

网友:
黑乎乎带个小尾巴那玩意叫做无源探头,结构原理比“表笔”复杂得多,用之前先把时间常数补偿弄准。你用的20M的探头看带不带衰减选择开关,要是掰在x1衰减上,连20M带宽都不到。x10衰减上才满带宽。探头自己有手册,示波器也有手册,把这两坨东西读下来就知道怎么用了,如果手册里提到的名词不理解,需要学习理论知识。基础不行,自然没有测试目标,盲目搞抓不准波形,抓到的也解读不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的是中文的应该要容易上手些

网友:
基线没有调好,太粗了,不好看,

网友D:
我也在学习中,我只说说我的一点经验
1.开关纹源电压主指工频对输出电压的影响,故时基挡应定在10ms
2.探头应该是1:1模式,带宽限定在6M以下
3.地线一定要短,最好不要用接地夹。使用接地弹簧或小于1cm的导线直接绕在探头地上
纹源这个东西太易受外来干扰影响了,楼主也可以试试用ups电池(不要接ups市电插头)给示波器供电,这样会去掉来自市电零线上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学习中,我只说说我的一点经验
1.开关纹源电压主指工频对输出电压的影响,故时基挡应定在10ms
2.探 ...

谢谢指点,我有空慢慢研究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高手专门开一个帖子用示波器测试各种电路。

这个好主意, 就是不知道高手肯不肯出来授教了。

网友:
我也想学习示波器的使用---期盼高手。

网友:
示波器的使用三板斧,1幅度调节,对待测信号的幅值进行调整;2频率调节,对待测信号的频率调整至合适的扫描频率,还有一个就是3,触发电平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