钥匙在车里,车就锁上了?

楼主(2017-09-19):
经常看到报道,就是钥匙在车里,车门一关就打不开了,什么样的车是这样的设计,这样的设计是不是个缺陷?

网友A:
自动落锁,受速度,和各种传感器控制每个车型不尽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落锁,受速度,和各种传感器控制每个车型不尽一样的。

我的车是速度30以上才落锁,这种车子在车辆停止下也落锁

网友:
pp下面少个传感器,驾驶员坐着才会落锁

网友:
钥匙在车里根本锁不上车,一锁车就报警,我一国产车

网友:
估计有这样设计的,听洗车店老板说过。所以他下次就拔钥匙,我就奇怪,问过他。他们见过的车多。

网友B:
凡是钥匙落在车里,车子自动锁上的,特指的原车不带防盗器,后期自己加装的那种!

原车就带防盗的,包括无钥匙进入的,不信的话您把备用钥匙放身上,把另一把放座上,您能锁上车才怪!

网友:
楼上正解,应该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凡是钥匙落在车里,车子自动锁上的,特指的原车不带防盗器,后期自己加装的那种!

原车就带 ...

哦,这样的啊;
原来我就纳闷了,要是原配车辆的就这样的话,设计者脑子肯定有问题的;

网友C:
造成这种情况的罪魁祸首是加装的遥控钥匙有个看似有用实则有害的功能. 就是在车外遥控开锁之后, 如果不拉开一下主驾驶室的门, 那么几十秒之后就会自动锁门. 如果取消这个功能, 那么钥匙被锁到车内的情况几乎不会发生. 之所以说几乎不会发生, 是因为即便没有遥控钥匙, 也可以先在车内手动锁门, 然后下车拉着把手先关门再松开把手的方式将车锁上. 这样就可以将钥匙锁在车内了.

当然这种情况随着不带原装遥控门锁的车型的逐渐减少也会逐渐减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造成这种情况的罪魁祸首是加装的遥控钥匙有个看似有用实则有害的功能. 就是在车外遥控开锁之后, 如果不拉开 ...

原装的遥控钥匙也是这样,我的车就是在锁车状态下,按一下遥控钥匙上的开,车门子就开了,如果没人开车门,停个一小会车门子会重新锁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装的遥控钥匙也是这样,我的车就是在锁车状态下,按一下遥控钥匙上的开,车门子就开了,如果没人开车门 ...

估计你站在门边这么操作门是不会上锁的, 必须将钥匙拿离开车子一定距离之外才会过一会自动锁上. 否则将钥匙扔车里, 然后手动上锁离开车子还是可以将钥匙锁车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的遥控钥匙也是这样,我的车就是在锁车状态下,按一下遥控钥匙上的开,车门子就开了,如果没人开车门 ...

求车型名称及品牌,年款。

要真有这样的我去找厂家理赔,回头给您一半,不开玩笑。

必须100%确认是原车带的,不是4S店加装,汽配城加装,路边店加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的遥控钥匙也是这样,我的车就是在锁车状态下,按一下遥控钥匙上的开,车门子就开了,如果没人开车门 ...

刚才忽略了一个细节,您是光开门,没有接通钥匙门儿的电吧?

这样的话是有可能自己又锁上的哦!因为设计之初没有考虑到只进车厢,然后干坐着不着车走人,坐等自动锁车的这种状况呵呵。

像10万元这类原厂的防盗,只要您接通钥匙门(不用打火),或者是拉开车门2次,系统默认是至少1小时不会自动上锁。上锁也不是因为防盗,是由于进入了休眠节能模式,保护BCM模块和蓄电池电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站在门边这么操作门是不会上锁的, 必须将钥匙拿离开车子一定距离之外才会过一会自动锁上. 否则将钥 ...

站在门边这么操作门也是会上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