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尼康D90拍的照片有的模糊,在阴天室内拍这情况明显,在阳光下正常。

楼主(2017-09-19):
尼康D90拍的照片有的模糊,在阴天室内拍这情况明显,在阳光下正常。为什么?

网友A:
基本都是光照不足引起的。一是,光照不足,IOS自动提高,造成噪点多,画面脏。二是,光照不足,快门速度上不来,造成画面模糊。估计楼主说的属于第二种情况。解决方案,一是换用大光圈定焦头,成本高。二是补光,成本低,也容易实现。想想影楼里现场的灯光照明情况就明白了。当然,补光有两种,一种是恒亮型,一种是闪光型。闪光型省电,但是初学者不好掌握光照效果。另一种则反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都是光照不足引起的。一是,光照不足,IOS自动提高,造成噪点多,画面脏。二是,光照不足,快门速度上 ...

我买的尼康D90是二手的,可能快门有点问题。怎么设置机内的闪光?

网友:
光线不足,等于失足,光线不强,注意勉强

网友B:
室外光线好,由于快门速度很快,手持相机拍摄抖动在很快的快门速度下,体现不出,如1/100秒下,一般短焦,手持拍摄快门相机抖动影响很小,所以照片拍的比较清楚,室内光线不好,快门速度慢,手持拍摄造成相机抖动,照片就糊了,室内如拍静止东西,可用三脚架固定拍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室内光线不好,快门速度慢,手持造成相机抖动,如拍静止东西,可用三脚架固定拍摄。

好的。谢谢提醒。

网友C:
补光,增加室内光线,加闪光灯,用大光圈镜头,设置低ISO……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光,增加室内光线,加闪光灯,用大光圈镜头,设置低ISO……

好的,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