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电源线可以如此劣质?

楼主(2017-09-19):
发一个三芯插头电脑电源线,其中一根线断掉了,剪开看内部线芯,标称0.5mm*3,还氧化的黑乎乎的,黄色那根也是0.5mm的线芯,对比一下。再看看某宝上厂家直接销售购买的两芯电源线,0.75*2的2块多钱。看来在某些厂家心中铜跟黄金一样珍贵。

网友:
现在这个市场被搞乱了,好货不便宜说的没错,不过只说对了一半,最可怕的是出了高价还是没买到好货。这也是有些人宁可买最便宜的也不敢买最贵的,有了一种即使上当了损失也不是最大的心理。

网友:
作为买家,你觉得省个5毛买差的线不应该。但作为厂家,如果出货量每个月1000条,一年就能省6000元,一个工人的月工资就回来了。

我以前遇到过一个案例,原来用东芝小型密封继电器,后来为了省几毛钱,用了国产某知名品牌的,结果控制板半年内导致的损失超过100W。检查结果是替换件磁钢在长期高温下碎裂导致电器失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常见的伪劣电源线,会造成莫名其妙的故障

对于修理2000年以后出的机器(紫铜涨价之后出的机器),我们就要多一个心眼了,劣质的电源线会造成电源的保险丝还没有烧但电源线已烧断的怪故障。要认真剥一截电源线的线头,看一看里面的铜线有没有烧黑,如果烧黑了,不通了,就要更换之,以排除电源线引起的各类伪故障。

网友:
这只是我大天朝伪劣产品的一个缩影而已、那些事关生命安全的产业,丧心病狂的多的令人发指。

网友B:
因为价格可以如此的便宜。

网友:
很多是劣质铝芯的,那根接地线(PE线)是假的没有线芯的!

网友:
一些地方小厂为i 了恶意竞争,低价竞争,生产出来劣质产品,危害无穷。好线也有很多,一些著名大品牌的电源线还是有的,就是价钱贵一些。但是电源线绝对不能为了图便宜买这样的劣质产品,安全隐患太多太大。

网友:
利益驱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常见的伪劣电源线,会造成莫名其妙的故障

有些线材表面黑乎乎的不好上锡,铰接的也解除不良

网友:
楼上一位朋友说得对,都是利益驱使。

网友:
你没见到很多铝线铁线,反正也没人管,怎么省钱怎么搞,要不是那么多电器引起火灾也不都是自认倒霉了

网友:
这又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铁证,一些人拼命要低价,低价,生产厂家迎合市场的产物,悲哀呀。

网友:
经常碰到,所以便宜没好货,特别一些国产小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价格可以如此的便宜。

问题是图四我某宝上买的也才2块多电源线是真材实料的,难道这劣质电源线出厂就几毛钱到IT配件店给消费者买单十来块?

楼主:
这种小配件鱼目混珠表皮光鲜亮丽的,不像大电器大家可以选择口碑好的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