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504-3中周种类和安装方法·

楼主(2017-09-19):
前两天上了一台红星504-3,顺便介绍了特殊中周。引起朋友们的关注和争论。今天在介绍几种中周及安装方法给赶兴趣的朋友看看,有点乱耐心看,图片有说明,我心思到了就行。哈哈,可能还有别的形式找到在上。

这中周没有紧固螺丝

这中周没有紧固螺丝

靠拧

靠拧

上下调感

上下调感

底下是圆孔

底下是圆孔

这台有螺丝没有螺帽底板有扣,底下是长口

这台有螺丝没有螺帽底板有扣,底下是长口

这台底板是圆口,有螺帽

这台底板是圆口,有螺帽

底下是圆口

底下是圆口

这台是506大方调容的

这台是506大方调容的

网友A:
504-3也有方形上下调感的。圆中周也有黑色印字输入输出和压字输入输出和465k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4-3也有方形上下调感的。圆中周也有黑色印字输入输出和压字输入输出和465kc的。

都是58年左右花样品种不少,可能不是市场需要。有可能将就材料。

网友:
老机怎么看都不觉累

楼主:
那就看喜欢啥说话。

网友B:
最近还发现有使用这种中周的熊猫506,屏蔽罩是调容的,但芯子是上下调感的,为了安装进去,中间另打了一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还发现有使用这种中周的熊猫506,屏蔽罩是调容的,但芯子是上下调感的,为了安装进去,中间另打了一个 ...

这你懂得。

网友C:
花樣真多
前兩種以前沒見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樣真多
前兩種以前沒見過。

还有几台放的太高。怕摔了。没照,哈哈。、有时间研究一下,一个504-3啥意思,整那些种类干嘛。。我考虑换完小管技术人员蒙了。大管熊猫机剩那些件咋整。是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04-3也有方形上下调感的。圆中周也有黑色印字输入输出和压字输入输出和465kc的。

方形上下调感的504-3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04-3也有方形上下调感的。圆中周也有黑色印字输入输出和压字输入输出和465kc的。

圆中周   压字输入输出和465kc的(調節孔是正對後面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圆中周   压字输入输出和465kc的(調節孔是正對後面的)

感谢张教授,印象中红星641也是这种压字的圆中周,642就变成类似312-1/-2那种625-1/-2方中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张教授,印象中红星641也是这种压字的圆中周,642就变成类似312-1/-2那种625-1/-2方中周了

你的记性真好

红星541的压字圆中周

红星642的625方中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谢张教授,印象中红星641也是这种压字的圆中周,642就变成类似312-1/-2那种625-1/-2方中周了

11楼的那台504-3(压字圆中周的)和641都是东方厂生产的。

那南京厂用过压字的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1楼的那台504-3(压字圆中周的)和641都是东方厂生产的。

张教授好,我怀疑压字圆中周是东方厂自己搞的。南京厂产品都是黑油漆字。但是目前样本太少,加上这种中周本身也不多见。只是怀疑,不敢下定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张教授好,我怀疑压字圆中周是东方厂自己搞的。南京厂产品都是黑油漆字。但是目前样本太少,加上这种中周 ...

胡适之的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网友D:
我有台老机子!红星504残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中周   压字输入输出和465kc的(調節孔是正對後面的)

这机底板我有一台。哈哈张教授不漏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形上下调感的504-3

这台没有调容的早,调容的管座是504打了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台老机子!红星504残品

机壳不残,能修。机壳残了(缺肉)修也没意思。

网友A:
还找到一个更奇怪的,用红星牌商标的601(也可能是506),可惜机芯经过多次修理,难辨原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找到一个更奇怪的,用红星牌商标的601(也可能是506),可惜机芯经过多次修理,难辨原貌。

这个是比较少的红星牌WF31

东方无线电厂的

网友:
卖家给的红星WF31图——完好的度盘——可惜运输中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找到一个更奇怪的,用红星牌商标的601(也可能是506),可惜机芯经过多次修理,难辨原貌。

你这台就是WF31了根据啥起的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比较少的红星牌WF31

东方无线电厂的

我有一台完整的你见过的。

网友:
感谢张教授和贾老师指导。我怀疑这个WF31原本也应该是圆中周的。他的生产年代可能和红星612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