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是什么电阻?

楼主(2017-09-19):
色环是红绿黑。
万用表测量822欧左右。
没见过这种电阻,请问这是什么电阻啊

网友:
早期夏普GF-575手提收录机用这种电阻,这是我拆出夏普GF-575手提收录机收音头部分,就是这种电阻。

网友:
现在好像不怎么用了;引线和贴片过度型。30年前西德沙巴彩电就已用。

网友:
早期的贴片电阻

楼主:
这种电阻和我们常用的贴片电阻有什么不同吗?优点缺点?

网友:
贴片电阻,功卒较大,这个24Ω已径变值失效了。

网友:
晶圆贴片,用于有一定的功率耗散、有一定的稳定性要求的场合。并非早期贴片,现在应用也很广泛。

网友:
总觉得就是普通电阻剪了引线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降成本把俩腿给去了

起码节约一半成本。

网友:
其可靠性大幅提升,故障率低很多

网友:
这个电阻应该没坏,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灰,红,绿,黑,棕”5色环电阻。

网友:
有些胜利万用表就用这种电阻

网友:
老师们都回答了,我就不说了

网友:
现在万用表里的应该是低温漂的啊

网友:
这种电阻我唯一的印象就是在修理一台老乐声电视遇见的,还是热底版的,大量用了这种贴片电阻,后来就没有后来了,再没见过  ,那电视是85年左右买回来的,之后再没看见应用过 ,比较离奇的以前买的一个老显示器  惠普的,上面的调节部分用的还是电位器,里面用了很多贴片元件,后来修的很多新型显示器,却都是用直插元件的

网友:
标称值825欧姆的精密电阻,5色环。误差1%。应该是电阻类的第一代贴片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