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MF30指针表

楼主(2017-09-19):
30表见过好多厂生产的,基本都是一样的,唯独这个有点与众不同

网友:
2.5A是交流还是直流,挺好铝面版。

网友:
那个方洞真是别具一格

网友:
量程开关做工很实在

网友:
是有些特别,内部连线也有些乱。

网友:
内部用料还可以啊

网友:
内部还真与手上的MF30类似的

网友:
这个30表是与众不同,第一次见到,都是红袍电阻,用料不错。

网友:
还真是30表。看此表的具体情况好像是浸水了,所以现在可能没法工作了。另外它有两个保险管,也是与众不同。

网友:
线绕加红袍 ,老表、这个厂没听说过。
内部结构是有些不同。

网友:
这块30表确实少有;建德电表仪器厂还头回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