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稳压电路

楼主(2017-09-19):
能不能用三极管或稳压二极管做一个稳压电路,电源输入在3V到2.2V时,稳压输出1V或都1.2V,电源输入是变化的,在3V到2.2V之间。

网友A:
ADC的基准需要IC基准,一般稳压管或者三极管的都不行。432勉强可以用,就看你对ADC转换的精度要求。
你新来的吧?请求别人帮助,需要把问题说清楚,你就说一个稳压电路,没有具体的稳定性指标,别人帮你都白帮了不说,你按照别人白帮你的去做,肯定会走弯路甚至白费功夫的,一次性把要求说清楚,问题的方向就会很明确,也节省你自己和别人的时间精力。
你做ADC需要比较高的精度,相应的电压基准需要比你的ADC转换精度高出一个数量级。

网友B:
又或者电阻串两低压降二极管降压方法,最简最常用了。前提没其它负载相连。自已调试下吧。

网友C:
317落地直出,不就是1.2V么?

网友D:
0.4+0.7=1.1 。
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E:
猪大他要的是LDO

那就没办法了,一个三极管压差都有0.7V了。

网友F:
一定要用三极管么?用1117-1.2试试。

网友G:
用两个正向串联的二极管做稳压元件再加一个限流电阻即可。

网友H:
用多少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0.4+0.7=1.1 。
字数补丁

能个具体的电路或者思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多少电流,,,,?

电流越小越好,做低功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两个正向串联的二极管做稳压元件再加一个限流电阻即可。

我开始想法也是这样,后面仿真下,不是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定要用三极管么?用1117-1.2试试。

117贵啊,而且功耗也不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17落地直出,不就是1.2V么?

功耗啊,要要求功耗不超1ma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胡乱的画个剩下就看你的了

这个电路输出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说说你干啥用么?

做ADC的基准源。

网友:
用432,基准电压1.2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基准??!!

恐怕你的要求要流产~

为什么?不行吗

网友:
稳压电源有个指标,就是电压波动,满足要求即可,还有输出电流,满足要求即可,

网友I:
是不是直流灯丝供电,这么低的电压和压差,应该考虑并联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准在俺的心里是老稳老稳的啊~

你的用三极管和稳压管组成的简单电路不能胜任了~

前靠可否告知怎样做才能老稳老稳的?可以提供下参考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直流灯丝供电,这么低的电压和压差,应该考虑并联稳压

是直接供电,并联稳压??方便给个参考电路什么的?

网友:
稳压432,可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20楼推荐的432一般应用应该够了,它就是一个基准,TL432

网友I:
电脑有问题,发不了图,多半时间不能发消息、评分,30楼木匠的电路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又或者电阻串两低压降二极管降压方法,最简最常用了。前提没其它负载相连。自已调试下吧。

你这样做基准稳定性差老鼻子远了。

网友J:
用三个三极管(200倍)即可。模拟显示断开s1电流降为1.49毫安时输出电压1.03伏。将R4改330输出为1.19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做基准稳定性差老鼻子远了。

勿草率理解,首先对接入后压降要调整的,且15楼别人明确信源耗损不超1mA ,请问有何令人付诸行动应用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的基准需要IC基准,一般稳压管或者三极管的都不行。432勉强可以用,就看你对ADC转换的精度要求。
你新 ...

多谢提前,我下次定会注意。确实这个对AD的精度要求很高,0.3mv。需要一个比较低(1.2V)又很稳的基准源。你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脑有问题,发不了图,多半时间不能发消息、评分,30楼木匠的电路就行

好的,我搭个棚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勿草率理解,首先对接入后压降要调整的,且15楼别人明确信源耗损不超1mA ,请问有何令人付诸行动应用方案 ...

是我表达不够清楚。这个功耗确实要求很低,整个系统的功耗不超1.5ma,所以这个基准电路也要低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三个三极管(200倍)即可。模拟显示断开s1电流降为1.49毫安时输出电压1.03伏。将R4改330输出为1.19伏。

这个电路,虽然有点复杂,但我得试试。多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虽然有点复杂,但我得试试。多谢了

此电路以三极管EB结为基准最低可输出0.6伏左右,实际试的话输出电压会有偏差但稳压精度不错。。。另外滤波电容不能省

网友:
0.4+0.7是个很好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