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6v的摩托车怎么在不动磁电机的情况下把电压变成12v用来带动喇叭和灯光

楼主(2017-09-19):
有个老摩托自行车 电压是6v的 想在不动磁电机的情况下把电路改成12v的用来带灯光喇叭 灯光打算都用led的 越省电越好 求个方案或者现成的模块

楼主:
就是这样的摩托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逆变器能不能用https://detail.1688.com/offer/552582192737.html?spm=a261b.2187593.1998088710.2 ...

打不开 进去是个1688的网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要灯光喇叭,改灯光和喇叭简单很多吧

我去淘宝找升压板  卖家说带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要灯光喇叭,改灯光和喇叭简单很多吧

另外现在是6v的配件不好找

网友:
网上找的

楼主:
这个电流能有多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流能有多大呢

看上面是800ma

楼主:
太小了  我网上查了下喇叭最大电流4a 一般情况下2a 灯光全部算起来算2a 所以要有5a的电流啊

网友C:
再找一个6v的电瓶  串联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找一个6v的电瓶  串联行吗

哪电瓶怎么充电?总不能没事就拿下来充电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哪电瓶怎么充电?总不能没事就拿下来充电吧

直接用车上的发电机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车上的发电机充呢?

这个电路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