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声卡能玩什么运放?

楼主(2017-09-19):
论坛上收的一个声卡。见它牌子出名,想听听它的音质。
但觉得真的一般。
拆开后,看到有一运放座,应该是可以更换运放玩的。手头有两个运放(也不知道是否是正品),一个5332,一个OPA2604.但一更换,马上电脑就不认。
换回原来的运放后,恢复正常。

这个声卡,能玩什么运放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以前碰到过CD改VDV的解码板,原是4558,后换5532,结果是工作几分钟后,声音变坏直到没有声音。

网友:
是运放吗?我怎么看像是存储器呢!

网友:
倒是看到两个5532贴片

网友:
呵呵
这明显是存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碰到过CD改VDV的解码板,原是4558,后换5532,结果是工作几分钟后,声音变坏直到没有声音。

哦?我爱换运放玩,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哦。

楼主:
回复楼上两位兄弟:有座,可以更换。应该不是存储芯片吧?

楼主:
是有白色,手写KA,这个哦。

网友:
边上没电容不是运放

网友B:
左下so8封装的才是运放,这个一般是spi接口的flash。还有左上那一刻。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的兄弟们🙏,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下so8封装的才是运放,这个一般是spi接口的flash。还有左上那一刻。

不懂,更加要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型号的运放都有它自己的参数和引线排列,不一定都是通用的,怎么能够是你想换就换的?喜欢换着玩也要理 ...

这个真不知道,我以为是通用的。谢谢了

网友D:
你首先要搞清楚插座上的是不是运放,还有是单运放还是双运放,然后才能根据实际情况代换,不是运放是不能代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KA那个应该是声卡BIOS你换掉它,当然电脑不认卡啦,你换对应该是有声音的。

收到,谢谢指教,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首先要搞清楚插座上的是不是运放,还有是单运放还是双运放,然后才能根据实际情况代换,不是运放是不能代 ...

我见是活动座,又是八个脚,长得像运放,就当成运放了。
下次注意,谢谢指教!

网友(2017-10-21):
看着不错 创新声卡吧

网友:
我有MAYA 声卡,声音也一般,你这个多少钱入的

网友:
运放没什么好换的  基本都是被商家吹起来的 只要不是太渣的  基本听不出来有什么差别。

网友:
不是所有8条腿的IC都是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