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痒,做了个简易中周绕线鸡

楼主(2017-09-20):
之前读过shiuyipyuen老斑竹的帖子:【怎样简易.正规绕制中周变压器】(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18358-1-3.html),对绕制中周和本振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但一直都是手饶中周,感觉非常吃力。

最近看了bg1bjf坛友的帖子【DIY绕线机绕制中周的附件】(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535641-1-2.html),手开始痒痒了。

这几天从抽屉、杂物柜里面找了各种杂物,拼凑着做了个简易中周绕线鸡。

一、使用的器件,如图1:

清单:
(1) 直径6mm,长60mm的钢轴,1个
(2) 内径6mm,外径19mm的轴承,2ge
(3) 槐木块,打孔机打19mm的圆孔,
(4) 直径19mm的圆木块,左侧接一个裁剪后的万能板固定中周,右侧接一个法兰盘,可以套接到钢轴上面;
(5) 废旧拉杆天线,内径6mm,截两小段限轴;
(6) 拉线调谐度盘和六角螺钉,做曲轴;
(7) 一元硬币一枚,对比大小

最后用螺丝固定在一个方木板的底座上面。。。

二、安装好的图片:

三、效果

手摇起来,同轴性尚可,但是中周底座固定不是太稳,需要改进。

空了绕出中周再给大家看。

谢谢爱康木老师加分鼓励!

补充内容 (2017-9-20 11:34):
谢谢yuanzen老师、bg1bif老师、xinjun老师、70后大叔加分鼓励

补充内容 (2017-9-20 22:02):
谢谢monky1977坛友加分鼓励!

补充内容 (2017-9-21 17:23):
谢谢乙猪坛友加分鼓励!

网友A:
如果用双轴承可能更稳一些。

网友B:
在固定中周底座处,想办法装上一个小夹子,既方便固定中周底座,也比较稳固。

网友C:
太棒了!用上了轴承,继续改进可以实现精密绕制。前部固定中周的部分,我有两个建议,一是取红酒瓶的软木塞,加工一块柱形块粘在木块前部,这种方式可以实现固定但是不太容易找准中心轴;另一种方式是用固定直插集成电路的圆脚插座,斜着放(因其间距是2.54mm),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网友D:
办法总比困难多,快乐总比烦恼多,只要肯动脑,就会找到办法了,感谢分享

网友E:
看图, 前面长, 后面短, 摇起来会摇摇晃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Booooby老师能工巧匠啊!换个头,这东东绕制变压器也成,只是圈数统计是个问题。

有道理, 像我这种记性差的人会很困扰

网友:
动起手来不错,其实很多工具自己都可以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好好。简单实用,学习了

谢谢农民兄弟朋友关注。
就地取材,简单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双轴承可能更稳一些。

谢谢zeng_zww坛友关注,这个就是双轴承,但是距离短了点儿,还是略微有点晃动。

主要是手里的木工开孔器开孔深度太短,并且精度也不好。我在木块圆孔的侧面弄了两个螺丝钉固定轴承。

回头再想想办法改进,这个组装拆卸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固定中周底座处,想办法装上一个小夹子,既方便固定中周底座,也比较稳固。

谢谢yuanzen老师关注。

中周底座本来想直接装在那个法兰盘上面的,但是没有台钻,铝合金钻孔的精度不敢保证。

我想办法再找找小夹子,试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棒了!用上了轴承,继续改进可以实现精密绕制。前部固定中周的部分,我有两个建议,一是取红酒瓶的软木塞 ...

固定集成电路的圆孔插座,这个是好办法。斜着45度应该可以放入中周骨架。

谢谢bg1bif老师指点。。。。

红酒瓶塞也是好主意,等哪天喝红酒了记得搜集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Booooby老师能工巧匠啊!换个头,这东东绕制变压器也成,只是圈数统计是个问题。

谢谢xinjun老师夸奖。这个算不上能工巧匠。。。小儿科的东西。。。

计数器的事情,我也想过。。。机械式的计数器不好安装,要求高,可以弄个电子式的,比如用个光耦开关+数字电路技术+液晶显示。

但是我这个的目标就是绕中周,一般在200匝以内,就自己数数吧。。。预防中年痴呆

如果要绕输入输出变压器,那还是买个现成的绕线器算了。。。或者,就真找您帮忙了,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办法总比困难多,快乐总比烦恼多,只要肯动脑,就会找到办法了,感谢分享

谢谢llllllxing老师关注。。。。

呵呵,办法是受坛友们的启发,自己瞎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图, 前面长, 后面短, 摇起来会摇摇晃晃吗??

大叔很细心。。。

前面长,后面短,是我把那两个轴套给装反了,这个可以调节。

转起来不是非常摇晃,同轴性还可以。

主要问题是中周底座不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