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偶得雄鹰712晶体管收音机机壳,想复刻一台,哪位前辈有电路图或印板图,谢谢!

楼主(2017-09-20):
偶得一雄鹰712机壳,就是没有机芯,哪位前辈有电路图或印板图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A:
有机壳,最好还要有拨盘、旋纽等附件,这些附件难找,最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机壳,最好还要有拨盘、旋纽等附件,这些附件难找,最头疼,

这些都可以在淘宝上找,就是图没有。

网友B:
随便装个集成的,例如1691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装个集成的,例如1691

谢谢,这也是一种思路。

网友: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哈哈,有个机壳就能造个收音机,童鞋们都很有才。要是垃圾场有个航天飞机的壳子。。。。。。

网友:
这这,哪儿跟哪儿。我有醋,谁有螃蟹?

好似以前有一个高人,弄了个袖珍收录机的收+放线路板进去,比这效果好太多。记不清了。

网友D:
有壳子可是最难得的。。。。

电路图也有了,楼主,就看你的了!

楼主:
感谢前辈及时相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有个机壳就能造个收音机,童鞋们都很有才。要是垃圾场有个航天飞机的壳子。。。。。。

坛子老师那么多,资料多丰富,成功的例子也不少,造个收音机问题不是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壳子可是最难得的。。。。

电路图也有了,楼主,就看你的了!

前辈是高手,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辈是高手,请多指教,谢谢!

高手可绝对谈不上,就是感兴趣而已。。。。

如果楼主想照712电路原图来做,绝大多数零件都是易得的。制版方面,可以使用Layout来抄图,也可以根据机壳设定好印版尺寸和定位孔,然后自己来布线绘图。

这里列举一下主要元件:

(1) 中波磁棒,这个根据机壳空间来定,推荐用10mm的圆磁棒,长度允许的话用180-200mm更好;线圈用0.07*7或更多股的纱包线来绕制。

(2) 薄膜双联,270P*2,这个也比较好找,同时要配1个300P的云母电容C5,和两个5-20P的瓷介微调C2、C6;

(3) 调谐装置,因为有很大的度盘窗,需要拉线调谐装置,这个比较难凑。也可以考虑在这里接一个数显的频率计。你可以查询一下坛中的帖子。

(4) 本振中周,这个可以自己绕制,或者找整套的LTF2-3、TTF2-1、TTF2.2、TTF2-9。需要注意的就是,选好本振和中周后,看看底座有没谐振电容,没有的话要自购200P的云母电容。同时要明确本振的管脚排练,最后再去绘制PCB线路图。

(5) 晶体管:这个都可以用图纸上面标注的老元件,BG1-3如果没有3DG6的管子,就用9018,BG4、BG5可以用9013或9014代换,功放对管3AX31、3BX31可以用9012、9013代换,或者8550、8050代换,不需要严格配对;检波二极管最好用2AP9或1N60;实在找不到可以用9018的1个PN结;2CP*2这两个可以用9013的两个PN结串联;

(6) 其他元件,阻容元件和电位器都很普通,偏执电阻都要上机调整后再确定数值,就不细讲了。。。

后面选好元件,可以再考虑PCB布局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手可绝对谈不上,就是感兴趣而已。。。。

如果楼主想照712电路原图来做,绝大多数零件都是易得的。 ...

谢谢Booooby先生指点!我先做做准备工作,第一次描PCB,还真有点麻烦,慢慢修改吧。

网友:
描得很不错呀,看来也要学学这软件了,不能总是用CAD画,太不专业,也不美观,还废脑子去排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