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派20V充电器改装~~

楼主(2017-09-20):
手上有个卜派20V锂电池充电器,如图。近期淘了个大有的18V电池,电池试过了 是好的,据店家称,只要是18V的锂电池充电器均可以冲电,因为电池保护板是通用型的。电池到手后接卜派充电器,正接正负接负,充电器无反应,又试了充电器的其他触脚,也用10K电阻连过充电器的不同触脚,要么无反应要么连续急闪红灯报错,就是不亮绿灯。想知道有没有懂这个的朋友能帮助一下,到底怎么接线,在此万分感激 谢谢!!

充电器

充电器

无反应 电池肯定是好的

无反应 电池肯定是好的

网友:
不能用20v的充吧

网友:
想得简单了.如果电池和充电器都是二线形式的.可考虑.一旦有多线即检测端.那基本上是只配原装使用.特别是进口的.改装.也就想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