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5寸书桌音响2分频器分频点和图纸

楼主(2017-09-20):
自己用高密度板做个书桌音响高360x 宽220深260,二分频器也自己做想求助大家说下分频点去多少?能发个图参考下更好,具体是高音4寸银笛YDQG5-1T  频响3000-20000f  8欧30瓦 ,低音6.5寸 佳讯US-638 频响f0-5000f  8欧 130瓦

网友A:
自己做音箱,自己设计分频电路都是90年代的事,现在大家都不做了。

原因是音箱设计很难,业余的搞不定。

网友:
其实搞个二手好音箱更好,自己做的很难做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音箱,自己设计分频电路都是90年代的事,现在大家都不做了。

原因是音箱设计很难,业余的搞不定。

嗯,也与条件下很难调校好的

网友:
这俩单元不值得调校高音串个3.3uf的电容低音直通就好了。

网友:
分频点取3000Hz,JBL音箱就是这个数!低音是6.5吋的。型号:XE-2。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建议,实际我这回做音响也是为啦充实下我的退休业余生活,我高音喇叭是1987年买的(现在市面没这型号)做啦对落地音响当时多买一对准备给我弟弟做一对后来弟弟走啦,留到现在我前一段退休在家没事翻出来,就做这对书桌音响,至于调校还是要简单看下频响曲线,没必要那认真,我是50后的耳朵背尤其高音,你就是能台价值1000万音响我也听不出来那好,发烧得根据自己情况,我自娱自乐就行啦,我实际在1975年上高中就搞业余爱好装过矿石收音机进,晶体管单管机.那会没硅管都是锗管3AG.3AX系列.后搞家电修理,再后来有搞二十多年强电,强项修理直梯,扶梯,各种自动化电源开关柜 .专治疑难杂症.不砍啦孙子有病的带他上医院看病,回来砍.谢谢!各位朋友回复.

网友:
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自己的耳朵来,自己满意就是发烧,价格高的吓人的,声音再好,也只能看看而已

网友:
对于这种要求,也只能发图不语。这加工这玩意板比喇叭还贵。

网友:
高音4寸银笛YDQG5-1T  频响3000-20000f  8欧30瓦 ,低音6.5寸 佳讯US-638 频响f0-5000f
由于高音4寸银笛YDQG5-1T  功率承受性稍差,另外低频段不好,选高一点;建议4000-4500.

网友:
我觉的应该用中低音喇叭放中音,分频点尽量选到380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