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焊锡机器人烙铁头

楼主(2017-09-20):
24V电阻式发热芯,温度感应器是热电偶的,这个怎么做一个控制反馈式DIY烙铁

网友:
第一次见到

楼主:
没有温度反馈一直加热停不下来!!

网友A:
这个头子都烧红了,降低点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头子都烧红了,降低点电压

电压低了也是一直加热,没有温度反馈信号,加热不停

网友:
这个不好玩。

网友:
这个好玩,可以把焊锡气化。

网友:
这个温度厉害,至少装个调压器吧。

网友:
有热电偶,加个温控器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知道内部热电偶的参数,然后看有没有匹配的控制电路。

控制电路不是很懂,这个搞不了呀,有简单的电路模板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控制电路不是很懂,这个搞不了呀,有简单的电路模板吗?

温控器上有接热电偶的端子,电烙铁24v接温控器继电器输出端子,注意自备24v电源,再就是要搞清楚热电偶型号  根据热电偶型号买相应的温控器。比电路模板要来得快而且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控器上有接热电偶的端子,电烙铁24v接温控器继电器输出端子,注意自备24v电源,再就是要搞清楚热电偶型 ...

好的,谢谢朋友

网友D:
搞两支来我做给你看

网友:
用1322芯的936控制板即可控制使用,我手上有两根这种芯子,自己做了个简易手柄,接在国产936焊台上用,就是调温刻度与936手柄不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手柄么?手里有三个,貌似是热电阻感温的。

没手柄。这是自动焊机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两支来我做给你看

可以的,你付邮费我给你两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的,你付邮费我给你两支

找个温控器输出是ssr控制的,不要用继电器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温控器输出是ssr控制的,不要用继电器那种

固态继电器,自己DIY可以

网友:
白光T12芯子也是24伏,也是热电偶的,我认为可以买块白菜白光616控制板试试,才9块多钱。

网友:
都烧红了,好厉害

网友F:
把加热丝和热电偶串联 用白菜白光是否可以驱动?我想做个试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加热丝和热电偶串联 用白菜白光是否可以驱动?我想做个试验

试过了,不行。

网友:
这个电热丝电阻24欧姆左右,需要48伏供电。

网友:
我用十五v就烧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