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U1与6A2

楼主(2017-09-20):
都说6U1优于6A2,为什么用6U1的收音机很少。手里有7、8只ECH81想利用,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大8脚还是用空心线圈地道,

大八脚的,国内基本都是A式线圈了,用回输式线圈的6A8、6K8之类,只有舶来品了。

网友(2025-01-29):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厂机有这么干的,直接取消那个波段不就得了?还节约了。

边疆省份,你不懂。

网友(2017-10-04):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偷听敌台很多都被枪毙-----还很多!-------是骇人听闻,无中生有,

7楼这是煞有其事的说,可惜不是事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偷听敌台-------有几种可能,一是好奇,只是听一听而已。还有一种是别有用心的去偷听,尤其是一部分仇视社 ...

收听数码播报的,有可能被枪毙,但那是特务,枪毙也不是因为听敌台,而是通过广播接收指令搞破坏。一般出于好奇听敌台的,只要你自己不宣传,能有啥事?除非你见人就说:常凯申马上要反攻大陆了,做好迎接准备。即便这样,最多也就是判刑,不会枪毙。收音机掐短波的事确实有,不过那是日本鬼子侵华时干的事。上这个论坛的人,年纪都不小,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谁也蒙不了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年做过6U1变频AM收音机,电路就按101K线圈的附图做的,中周633型一级中放,短波灵敏度比6A2高出很多 ...

对这个感兴趣,用的是101K系列的线圈么?按前面的说法,101K系列的线圈在6U1上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正:K系列天线线圈对应S系列也分4个型号101K、102K、103K、104K,覆盖范围相同,我做的2个波段,中波 ...

呵呵,是16楼说它不好哇!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虽然我手里也有一些101K、102K、104K,但从来没用过。
老式空心线圈手里也有一些,不过都是拆机品,现在当收藏品把玩了。

网友C:
在当时,广播收音机主要是供大家收听中波段,就是有短波也采取了些“技术措施”使其灵敏度很低甚至收不到台......,6u1不能发挥其优势,厂家自然选择了便宜的6a2。

网友:
我有一个红灯711-2,还有红旗582,正好一个是6A2,一个是6U1,都可以玩一玩

网友:
要求再高點, 可以用6F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当时,广播收音机主要是供大家收听中波段,就是有短波也采取了些“技术措施”使其灵敏度很低甚至收不到台 ...

什么“技术措施”?说说看。

网友:
6U1成本高,另一方面K式线圈不及S式线圈高频特性好,而且6U1构造复杂寿命短,因而在普及型收音机上大量采用了6A2电子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直接的就是把短波线圈从波段开关上掐断。以“偷听敌台广播、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罪名被枪决的有很多…… ...

骇人听闻,无中生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最直接的就是把短波线圈从波段开关上掐断。以“偷听敌台广播、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罪名被枪决的有很多…… ...

没见过厂机有这么干的,直接取消那个波段不就得了?还节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年有的维修部就偷偷干这事,在那轰轰烈烈镇压反革命的年代,老百姓也认为正常、甚至更安全

维修部和生产厂可不是一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当时,广播收音机主要是供大家收听中波段,就是有短波也采取了些“技术措施”使其灵敏度很低甚至收不到台 ...

很好奇:什么牌子、型号的收音机采取了些“技术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