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拉低这个角的电压!

楼主(2017-09-20):
需要把一个运放基准电压同相端引角的基准电位从0.04v拉低到0v左右,且不允许倒灌电流抬高该引脚,也就是只能拉低不能抬高,大家有啥好办法,感觉三极管能胜任吗?

网友A:
调零端或输入端调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零端或输入端调零。

不明白老师你的意思,还请具体赐教!

网友:
如果有负电压供电的话说可以的,至于灌入还是拉出电流要看是什么运放,以pnp管做输入级的运放就只能拉出电流而无法灌入
如果一点的电压只有0.04v又没有负向供电,三极管是无法将其拉至0v的,可以试试模拟开关或变阻区的结型场效应管

网友:
用低压大电流的NMOS管,VDS耐压在满足使用的条件下越低越好,一般耐压越低的MOS管导通电阻越小,还有就是驱动VGS的电压要够,一般要10多伏,驱动电压高内阻才够小。用电主板的上CPU供电的MOS就比较合适。

网友:
画个简单的图容易理解您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