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一下这是型号什么机器?

楼主(2017-09-20):
各位老师帮我看下这是什么品牌的机子?今天在大柳树市场淘得一个小鸡鸡,两级中放的,但是不起振,变频级电流也是对的(1.1k发射极电阻下电压0.45v),后来把射极耦合电容换了一个可以起振但是是短波信号很弱,应该是没有起振或者杂散起振。会不会是双联有问题呢(双联也拆下用电桥测量过是可以的   )该机的本振规格很怪,似乎是LF7-1

网友A:
3DG201很容易坏的,全换成90XX管看看。

网友:
这机器我前不久刚收一个,灵敏还可以,但用的是7*7中周频带窄音质较差,性能不咋的。不起振建议你把本振线圈除潮,这个机子射极电阻和电容是串接在本振线圈里的,本身变频级电流就较小,但容易起振。这样可以取得较低的变频噪声。另外,你把天线线圈的牛皮纸换了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3DG201在低压机里面不容易坏,至少我目前没遇到一个。再说这机子没短波啊

网友B:
楼主可否给个覆铜面的照片?

这个袖珍机为了求轻薄,磁棒给平放了,另外高个子的元件都给整趴下了,因此,总体布局可真不咋滴啊。。。低变和本振都凑一堆儿了。。。。

如有闲情雅致,可以重新做个板,用个头小的元件,再装一下,

网友C:
老机振荡弱大都是双连受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机振荡弱大都是双连受潮

谢谢,已经修好了。换了一个双联,从另一个小鸡子上面拆了一个双联但是是等容的(串的有垫整电容器),本来准备换本振线圈的,突然发现有根跳线焊错了,改过来以后就可以了。统调以后灵敏度还不错,音质嘛就那回事,小喇叭音质好不到那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G201很容易坏的,全换成90XX管看看。

换了一个变频级的三极管改成9018了,但是不行,现在已经修好了。也懒得调偏流了(估计偏流会偏大,因为9018β值比201a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否给个覆铜面的照片?

这个袖珍机为了求轻薄,磁棒给平放了,另外高个子的元件都给整趴下了,因此 ...

我觉得这机子很有特色呀,很薄很小,然后两级中放,还有就是使用了拉线调谐放大电台之间的距离,指针调谐而不是一个圆盘的那种。里面调谐结构很紧凑,我装调谐轮拉线用了半个小时(之前拍的有照片,所以不存在不会装的情况,主要是调谐轮距离焊点非常近,焊点稍高就擦调谐轮造成不转)

网友D:
换个变频管试试,估计这管子的性能有问题。

网友E:
万达牌,这种收音机天线线圈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变频管试试,估计这管子的性能有问题。

变频管已经换过了,9018.应该是双联的问题,拆了一个天鹅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万达牌,这种收音机天线线圈易断

谢谢,单股天线是容易断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