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老歌乐车机

楼主(2017-09-20):
    拆解了一台收藏已久,一直没有重用的歌乐车机。这算是一台古董车机了,在自己的箱子里面也有些年头了,在网上可查的信息也是寥寥无几,今天偷闲拆来给大家现现。
    开机试了一下,机器声音很不错,很柔和耐听,没有小机听多以后的聒噪声。是日频的机器,不过到手头已经被改成国频了。说是拆解,其实还是有些舍不得,只是把上下壳打开了,因为机子本身很小,对车机来说,不是全尺寸的,里面十分的紧凑,连把电路看仔细都十分困难。好不容易把各IC的型号全弄清楚了。高频头一看就知,电感手调,高放电路被封起来了,通过洞洞可以看出是分立元件的。上下两块板子,上面板那块是立体声音频解码(IC:BA1320)、两块TA7063P做音频前置放大;下面板有1小格被屏蔽起来了,里面一块upc577h,查了下资料,估计是FM预中放,不是很确定。还有一块是TA7302P,中放IC。
    拆开之前所有IC都没怎么见过,估计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产品了。该机还有一个特殊地功能,有个按键“SASC”,查了下资料几无,大概是singal actuated stereo control,信号驱动立体声控制?不甚明白,不知道什么功能,只知道立体声时有的轻微沙沙本底噪声,一按此键就一下安静了,非常地实用。手头没有电路,看板子也很困难。不知道是哪部分电路实现的。先写这么多,知道的老烧讨论讨论。

网友A:
调感的,手感很好

在状态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感的,手感很好

在状态的很好

嗯,状态还非常好,里面还比较新净,没有丝毫生锈的迹象,手头唯一的调感机了,准备放防潮箱了。

网友B:
可以再用100年,应当是70年代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再用100年,应当是70年代的产品.

估计是70年代的,现在都没有任何资料可查了。以目前电子技术的发展速度,一、二十年后的模样都不敢想象,更别提100年了

网友C:
这应该是80年代日产车机,那开关有单声道立体声选择,静噪,自动频率跟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80年代日产车机,那开关有单声道立体声选择,静噪,自动频率跟踪

    确定不了具体年代,和它型号比较接近的GT-501,在radiomuseum 上标的是1968年,不过也打了2个问号,也是不太确定吧。

    那个SASC是个有很意思的按钮,应该不是自动频率跟踪。查了很多资料,好像在歌乐车机里面出现的机会比较多,singal actuated stereo control,中文也不知道怎么说比较准确。只是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这边大大小小有几十个FM频道,除了中央台单声道播音外,其它都是立体声。但在使用SASC时,立体声指示灯全部灭掉,除了香港商业电台第四台(专门播送高质量古典节目的),这个台始终是立体声的,不知何解。使用时最明显的效果是FM立体声时沙沙的底噪被降到低不可闻。

网友:
哦,还是个调感的,做工好复杂

网友D:
是怎么改频的?这类型的歌乐机我有几个,有调容调感的,有自动调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怎么改频的?这类型的歌乐机我有几个,有调容调感的,有自动调台的

对不起哦,我也不清楚,不是我自己弄的,没有电路图,我也不敢轻易拆了研究。

网友E:
老东西就是好,与手机同收一个台,手机出声会慢半秒吧。

网友E:
我也有台不知年份调感车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东西就是好,与手机同收一个台,手机出声会慢半秒吧。

调感的玩得少,不过这台调谐起来感觉比其它调容的背景声更安静些,调台也是一调一个准,不需要来回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台不知年份调感车机。

好好收藏吧,等数调的收音机都没落的时候,这种机器就更为稀奇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老东西就是好,与手机同收一个台,手机出声会慢半秒吧。

手机是通过网络转播是要慢点,就是你用有线电视看本地台在转央视时也会慢点,如果本地台在转本省台,而本省台正在转央视就会1秒以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手机是通过网络转播是要慢点,就是你用有线电视看本地台在转央视时也会慢点,如果本地台在转本省台,而本 ...

手机收本地台也是靠网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机收本地台也是靠网络吗?

如果用手机自带的收音机(硬件要插耳机当天线),这个是直接收听电台广播没有延时,如果用手机软件的收音机(如龙卷风之类)的就会有延时,后者就是通过上网才能收听。

网友G:
这个老的机器怎么保存这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老的机器怎么保存这么好的?

估计是零几年的时候淘回来的,外壳部分漆掉了生锈,内部还是非常的新净。以前也没有刻意保存,拆开以后看了很有感觉,准备放防潮箱了。

楼主:
老古董可能还算不上,还有烧友手中的不知道老多少的。只是自己喜欢。

网友H(2018-05-09):
老情怀,机子不错,合适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情怀,机子不错,合适收藏

瞎玩儿,呵呵..

网友I:
调感的好,现在单片机控制的收音机没有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是苏州的?
佩服能改频的人。这种老机器改频了度盘也不好搞。
难得这台还保存的这么好!收藏吧!

我不是苏州的
这机子到手已经改完了,不过看了下屁股,后面还是有OSC等调节的,没有好仪器,不敢去试了。度盘日频改不了,真要玩还得去广告店自己做,目前也没有太多心思,暂时先放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调感的好,现在单片机控制的收音机没有感觉。

主要是怀旧,性能的话应该是现在的机子强,按钮和编码调节确实没什么感觉。

网友:
再用一百年!   只是生怕电台消失了

网友:
此机改频:把调谐线圈的铝筒卸下,抽出线圈骨架每个线圈拆除1.5圈,然后装配还原,最后统调半可变(高端)微调三磁芯(低端)。 此机的灵敏度很高,做工精良,存世不多,配套的还有均衡器,卡带,十分漂亮。某宝上已经数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