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焊台936发热芯连接线断掉

楼主(2017-09-21):
这个是什么焊接的,不管用什么焊锡,电烙铁都焊接不了,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银焊。到修空调,金银首饰加工处,可能能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焊。到修空调,金银首饰加工处,可能能焊上。

难怪用烙铁焊不上,见识了,好兄弟

网友:
我的一个也转动脱焊了,扔在一边,也去试试

网友:
我用电烙铁焊接过,有些困难。发热芯散热速度比较块,电烙铁温度要高。

网友B:
这个是什么发热芯

网友:
这个焊不上的,一般国产芯也不贵,5-6元,进口的不用专门找了,找到了也是高价,我以前搞过一些时间的二手焊台,1321芯的用起来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发热芯

正品白光936

网友:
买个芯比较实惠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难怪用烙铁焊不上,见识了,好兄弟

这个发热芯的热量要通过烙铁头去熔化焊锡焊接元件.它的工作温度要超岀外部熔锡温度吧.居然想用焊锡来焊它.搞笑.

网友:
用白光t12好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发热芯的热量要通过烙铁头去熔化焊锡焊接元件.它的工作温度要超岀外部熔锡温度吧.居然想用焊锡来焊它 ...

这个焊点离发热的地方挺远的,温度不会高到哪里。

网友:
肯定不能用焊锡,建买议还是买一个好用的芯,最好原装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