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报警器修复 求教

楼主(2017-09-21):
朋友一辆电动自行车前两天换新池后报警器不响了[没换电池前是好的] 回家后发现不响去找 修理工说修不了 我想帮忙修一下 只是从没见过这种报警器  我也没有电车 朋友说在电池盒里  现求教哪位拆过 请讲一下工作原理  是有遥控器的  谢谢!

网友:
等于白说没问

网友:
什么都没有,让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没有图片、怎样帮你

网友:
什么样车,测下控制器到喇叭可有12v电流,查喇叭坏吗?

楼主:
谢以上各位,已经修好了,有个插头没接好。不会上图啊看来得学习上图了。

网友:
电池里的报警器用的是48伏电池电压,其中一根检测线是通过三角插头里除正负引线外第三根线引入车辆控制。同时也有断线报警,这样只要电池线被拔下,报警器就工作,防止偷电瓶。

网友:
发个图片大家都看看

网友:
没反应是不是遥控电池没有装好,灯亮吧

楼主:
现在电车报警器已正常使用  谢谢各位回复  9楼说的完全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