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房温度实时监控发短信怎么搞比较好?

楼主(2017-09-21):
我看淘宝有现成的卖,价格比较高,而且功能不适用我这边的情况

我想用单片机连接个温度感应,然后串口连接电脑,如果温度过高,给电脑一个信号,通过电脑给设定好的手机发短信(这部分程序已经写好了)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我是个菜鸟,不知道这种想法能不能实现

网友:
这么折腾,还不如淘宝买个现成的,插手机卡的那种,还带遥控等等功能

网友:
电接点温度计接入到电路即可。

网友A:
最简单就是,买个usb串口的温度采集头,应该有,然后插在op路由器上,然后用server酱做微信推送

网友:
要具体温度还是设置报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就是,买个usb串口的温度采集头,应该有,然后插在op路由器上,然后用server酱做微信推送

看了下,果然你这个方法最简单,价格还便宜,还提供接口可以二次开发,谢谢啊,准备用你这个方案

网友:
找到一个文章

bbs.mydigit.cn/read.php?tid=289593

基于RS485总线的温度湿度监控系统

网友:
我觉得淘宝能有解决方案

网友:
定位下你的需求,然后到淘宝去吧 ,那里肯定能解决你的需求

网友:
买个234g模块,再加单片机就可以搞定

网友(2017-12-25):
确实不然买现成的

网友:
可以用DTH11温湿度传感器使用单片机读取温湿度后再讲数据发送给SIM900模块,使用发短信的方式发送到相应手机号上。可以做温度和湿度的上限和下限值-(警戒值)触发发送短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