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47万用表维修

楼主(2017-09-21):
我用的一快MF47 万用表 , 表面玻璃 坏了,没法用。就用一快 有机玻璃装上了 ,不能用 ,表针不回零 ,走到那里, 停止在那里,以为表头问题,拆开后一切正常,发现有机玻璃不可以用,因为有机玻璃带静电 ,对表针作用,这就是 实践得到的。

网友A(2017-12-07):
47表把表头拆开!受静电影响严重!新手都会误以为表针卡滞!表头盖装上就好!修的时候一口哈气表针才回原位

网友B:
石英钟大多数玻璃是2mm

网友(2017-09-23):
我的47表玻璃坏了,换的有机板。老觉得不灵敏了。原来如此啊。

网友:
镜子上的玻璃正好用。

网友:
到五金玻璃店划一个3MM的玻璃,也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
有机玻璃两面涂点抗静电液就行了。

楼主:
可以的,都没有玻璃好

楼主:
MF47 万用表表面玻璃是2mm的,3mm玻璃不能用,我试过,也可以把玻璃与表盘中间白色的边框 去掉1mm, 太费事 ,

网友:
碳素纤维的指针可能影响小些

网友(2017-11-25):
去药房买一瓶新洁尔灭,兑水稀释成1:4溶液,两面涂上就OK,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C:
一般画框玻璃是2mm厚的,把家里的画框拆一个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画框玻璃是2mm厚的,把家里的画框拆一个即可。

找到了玻璃2 mm的,要铁就砸锅。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玻璃2 mm的,要铁就砸锅。

毛主席那个年代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石英钟大多数玻璃是2mm

可以利用的材料很多,就是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表把表头拆开!受静电影响严重!新手都会误以为表针卡滞!表头盖装上就好!修的时候一口哈气表针才回原位

动手就知道,实战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