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俩mos的区别

楼主(2017-09-21):
如图俩mos管的有何区别,能有详细参数就好了,能代换不,用在电动车充电器的高频功率管上!

网友A:
80NF70(全称STP80NF70):N沟场效应管。参数:68V,98A,0.0098Ω,190W。

75N08A(全称FDP75N08A):N沟场效应管。参数:75V,75A,0.0094Ω,137W。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NF70(全称STP80NF70):N沟场效应管。参数:68V,98A,0.0098Ω,190W。

75N08A(全称FDP75N08A):N沟场效应 ...

感谢老师,请问这个管子的引脚定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请问这个管子的引脚定义

一般常用大功率MOS引脚据我所知字朝向你,都是从左到右是GD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东西叫做数据手册,英文叫Data Sheet .
图片看不清,左边的标识好像是美国仙童公司(Fairchild)的 ...

总统现身

网友:
我一般都这个网站查数据:http://www.icpdf.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常用大功率MOS引脚据我所知字朝向你,都是从左到右是GDS

这俩mos耐压才  70伏,不能用在电动车充电器上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您学习,售渔不售鱼

老师,这个管子耐压70伏,不能用在电动车充电器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