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饮水机的制冷片怎么能拆下来?

楼主(2017-09-21):
有个饮水机冷水箱,制冷片和电源都是好的,想拆下来玩。

不过制冷片和这个大盒子水箱固定得很紧,又没有螺丝,请教怎么才能把制冷片拆下来啊?

网友:
你确定没有螺丝,你先把风扇拆下来再做定论。

网友:
看到螺丝就拆怎么能拆不开

网友:
就是螺丝固定的

网友:
请看附图,这是一台安吉尔饮水机上拆下来的,我是沿水盒的接缝切开的。制冷片是用密封胶粘上去的。仅供参考。

楼主:
那个铝散热片是在水箱里面的?

网友:
那散热器里有两个螺丝

网友:
把风扇拆下来就明白了

网友:
看见螺丝就扭,没有螺丝了,随便怎样都可以拿下来了。
导热硅脂粘在散热片上比较紧。

这东西没什么用处,制冷效率太低,发热损耗太多。玩玩可以。
倒是里面的开关电源可以利用,很容易改成可调电源。

网友:
我也有一个,拆开来看看

网友:
上刀片小心点应该能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铝散热片是在水箱里面的?

请看图,箭头所指为热的流向。如果把致冷片的正负极颠倒,制冷就变为制热。

网友:
拆除风扇应该可以看到累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