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楼顶天线解决收听和防雷

楼主(2017-09-21):
60年代开始装矿石机,那时简单的,买一个活动矿石,搞一节2米的电线,缠绕在电灯线上,就可以很清楚的听到电台广播了。去年又开始装矿石机,选了很好的二极管,在阳台上拉了十多米的天线(我住在二楼),地线接在水管上,就是没有声音。别说矿石机了,现在制式收音机平时都收不到几个中波台。后来感觉一定要有好的天线和地线,就下了点功夫,找了一根三米左右的竹杆,用一个拉杆天线固定在上面,把天线架到楼顶,向外伸出,天线比楼项的防雷设备低3米左右,可保安全。接了这个天线任何矿石机都有不错的收听效果。

架在七楼项层的天线

架在七楼项层的天线

补充内容 (2017-9-26 10:28):
竹竿固定在“女儿墙”防雷网上面,天线向下垂,比防雷网低1.5-2米左右。两年了,经历台风和雷电,均安全无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AP9是六十年代生产的,他是锗管 ,点 接触 ,正向电阻小 ,正向压降小 ,检 波效率高,国产半导体收音机 ...

确实是,灵敏性高的还是2AP9。下次再试试BAT85怎么样。

楼主:
后来还是感觉不满意,总想追求最好的收听效果。于是在地线上下功夫。买了一根一米的专用地线(三角铁),在楼下挖了一个80公分的坑,将这一米的地线打入坑内,打松后,又加了2斤食盐(增加效果),总深度大约一米八。这根地线的效果非常好,与自来水管相比,高了一个数量级。有这根地线,1.5米的拉杆天线在室内也能收听矿石机。

楼主:
这就是专门购买的专用地线

网友B:
天地线上花了功夫,天地线,天地线,能量的来源,天线好,地线好,能量好,他好我也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
有好的天地线,矿机已经成功一半。

楼主:
完全正确,好的天地线才是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看过一些国际比赛项目,天线高数十米,地线深4-5米。突然感觉地线才埋2米有点后悔了,应该深埋至3米以上可能效果会更好,当初如果买1.5米长的专用地线,至少会增深0.5米。不过要想加深到3米,坑至少要挖到1.5至2米,确实是个很大的工程。

网友:
这样弄邻居们没意见吗,还有城管

网友:
这个物业估计有意见,怕你搞事

网友:
支持楼主,感谢分享。
矿机就要这样玩儿,亲身经历,其乐无穷。

网友:
住楼下的朋友们:你们的天线难搞,但你们要好的地线就容易多了。这世界是公平的。

楼主:
安装楼顶天线要选择两个相邻窗户中,这样垂下来的电线不会从楼上用户的窗户前过,楼上就不会有意见,他们甚至没有感觉到。

楼主:
这是我最小的矿石收音机,只有一只二极管

补充内容 (2017-9-24 11:55):
这种直接用二极管接天地线的的收听方式,只能在晚上收听,可以收听3-4个台,一个良友,两个外国台,还有一个中文台不知是那里的。不过只能用2AP9或那种不知名的透明玻璃管,1n60、1SS106、1SS86、BTA43都收不到。

网友C:
要有好的防雷电保护,安全第一!看一看我的6楼楼顶已经用了10多年的【八木调频】接收天线。

网友:
这里的都是行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有好的防雷电保护,安全第一!看一看我的6楼楼顶已经用了10多年的【八木调频】接收天线。

天线虽然好,但放到此处疑似离题了。
你确定这天线是专门为矿机接收安装的吗?

网友D:
楼主的地线是淘宝上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地线是淘宝上的吗?

我就是在淘宝买的,当时还有1.5米的,现在只有1米的,而且这种三角铁的也很少了,大部分换成针状的了。在淘宝搜索“接地极防雷角铁棒”就有了。最好选择1.5-2米的,这样挖坑可以不用太累,挖0.5-1米,再将接铁棒打进去,最好打一半四下活动一下,待剩三分之一时使劲晃动铁棒后拔出,将1-2斤的食盐倒入洞内,再将铁棒完全打入,然后填土入坑,踏实后即可。为增强强度,我的连接线楼下部分用3MM铁丝,用塑料管包上防锈。在阳台部分用2MM铜线连接入室内,地下连接部分要用“铜接片线鼻子”和螺丝锁死,之后用热融胶包裹,可保多年不锈,保障地线效果。

网友:
十年风吹日晒还没散架,材料真不错

楼主:
有好的天地线,装矿机省了好多麻烦,可以精心提升矿机性能,试验各种矿机。甚至还有你意想不到的效果——可成为信号放大器,还是抗干扰器。现在室内干扰太多,中波收不到几个台,而且杂音很大。这是我组装的一台8管机室内的收听效果。

楼主:
没法上传视频。这么说吧,我装了好几台收音机,在内室几乎收不到台,有时收到一两个台,也伴随着很大的杂音。在矿石机装上天地线,把收音机放到矿石机天线附近,杂音没有了,可以正常收台了,而且音声很大很好。调整矿石机的可变电容,还可改变收音机接收不同的电台。可以同时起到信号放大器的抗干扰器的作用。

楼主:
发不了视屏,发一张照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地线上花了功夫,天地线,天地线,能量的来源,天线好,地线好,能量好,他好我也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

为提升收听效果,矿石机接地线埋入地下深度不应小于2m(最好用三角铁45mm*45mm)。如果深度达不到2m时应在接地极周围放置食盐8kg、木碳约30kg并加入水,以降低接地电阻。而好的地线,可以弥补天线的不足。目前在城市里,想做一个很好的天线还是受到很多限制,而地线埋在地下,受其他限制就小的多,可以在地线上下点功夫。

网友:
地线很好。

天线的防雷性能不敢恭维!!!

网友:
能这样用心于天地线的爱好者可能已经不多了。当然,还是要小心!

楼主:
当然除了比“女儿墙”上的防雷网低之外,入户处还装了保险丝,雷雨天还与地线相连,两年了,没出任何事。如果用粗的导线,效果更好,只是竹杆太细又换成细线了,效果就差多了。等冬天全面改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最小的矿石收音机,只有一只二极管

补充内容 (2017-9-24 11:55):

2AP9是六十年代生产的,他是锗管 ,点 接触 ,正向电阻小 ,正向压降小 ,检 波效率高,国产半导体收音机小 信号 检 波大部分用的2AP9, 在矿石机上用2AP9 最好的,你已经试过了。

楼主:
天地线解决了,就要解决耳机了。这两种耳机是我在淘宝买的,第一种是压电式的,虽然标示有2200欧,但矿石机不能直接收听,需要输出变压器配合才能使用,而且声音不太好听。第二种就很差了,虽然测试电阻有350欧,但基本不适用矿石收音机。
这种耳机需要输出变压器配合才能使用。
这种耳机只能用在单管机上,而且声音很小。

楼主:
后来又买了几种耳机。
这种耳机是真正的单只2200欧,两只串联有4400欧,灵敏性不错,可直接用于矿石收音机,缺点是夏天带太热了,一会就出了很多汗。
这种耳机是从飞行员的飞行帽中取出的,单只1600欧,灵敏性很高,而且夏天带着不热,是我最喜欢的。这两种耳机虽然很适合用于矿石机,可惜太少了,且不价格不菲,卖一只少一只。满足不了矿石机爱好者的需要。
这是用有源压电蜂鸣器改制的耳机,也需要输出变压器的配合,声音非常好,可惜需要输出变压器。好像现在淘宝上老式小输出变压器也很少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灵敏性高的还是2AP9。下次再试试BAT85怎么样。

检波效率高 ,改一改说法。这样比较好

楼主:
完全同意。

楼主:
国庆期间,又在原天线的位置拉了一条斜拉天线,用的是1.5平方的单股电源线。

楼主:
斜拉天线总长23米,但最顶部接了一根绑在PV管上的排线,排线长2米,40根,全部焊接连成一根80米上的直线,加上主体部分,应该总长度100米以上,但效果只比原来的天线略好一点,奇怪的是原来的天线竟然受到影响,原收听位置也改变了,声音也变小了。还有这个天线好像要加巴伦,刚开始效果不太好,在入室馈线接头处,用馈线绕了十余圈(有类似巴伦作用)效果立即改善,比老天线效果略好一些。

楼主:
这就是那种40芯彩色排线买了2米长。

楼主:
不过并没有感觉到100米长天线的效果,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2017-12-05):
DIY的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正确,好的天地线才是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看过一些国际比赛项目,天线高数十米,地线深4-5米。突然感 ...

弄个大点角铁不用刨坑,轻而易举的就能达到2米。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看来收音机真的好听

网友(2022-06-13):
您这个线不是也在楼顶一部分吗,为什么能防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