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音箱怎么会烧成这样呢

楼主(2017-09-21):
JBL SR4722A 音箱 烧成这样 怎么回事呢 功放无问题

网友A:
扬声器和分频器之间会不会产生了自激现象?如果真的自激,功放电路会烧毁,但你的功放电路却正常。看到分频器和扬声器音圈竟然烧成这样,难以理解。看那个样子就像遭遇了高压,内部产生火苗,才能烧得如此“惨烈”。再就是接触不良,接触不良也不至于烧成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扬声器和分频器之间会不会产生了自激现象?如果真的自激,功放电路会烧毁,但你的功放电路却正常。看到分频 ...

是啊 功放使用正常 接触也没问题 烧了1对音箱

楼主:
低音没有问题,高音线圈都烧成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低音没有问题,高音线圈都烧成灰了

哦?低音没问题啊,应该是高频自激。我看还是把分频器换掉或者清理烧焦的部分,换掉烧毁的零件,电路也不难,搭棚焊接也是可以的嘛,焊接要可靠,但那些电阻、电容器尽量和原参数相同,高音喇叭的音圈应该不难买到,安装音圈不要有擦边就好。试验的时候,先小音量调试,长时间放音,逐渐加大音量,手摸电阻、电容器的温度,如果没啥温升,再继续加大音量,音量达到最大的2/3甚至4/5,只要电容、电阻的温升,我们的手能承受的住,就基本上没问题了。6楼好像分析得也有些道理耶,难不成是分频器造成的如此惨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低音没问题啊,应该是高频自激。我看还是把分频器换掉或者清理烧焦的部分,换掉烧毁的零件,电路也 ...

恩 坏掉的零件已还全新的了 现在使用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坏掉的零件已还全新的了 现在使用正常

是吗,看来我分析的是对的。还有,就是零件质量问题,但也不至于两个声道(两个箱子的高音)都烧坏吧。

网友:
估计是音箱上的哪个元件先坏了,然后高音就连带了。
哪个烧了的电容,最可疑。

网友:
电容带任何负载电容不会烧钱的。

网友:
将烧毁的过程告诉大家。帮你分析,是否在唱卡拉OK,麦克风对着音响?

网友:
高频自激导致的,不是一下子就能出现这迹象

网友:
高频自激

网友:
看着音圈烧成这样,不是高音频能够有这么大的功率的,高音的能量不大。只有低频有这么大的功率,应当是分频器中接到高音的那一部分电容损坏,造成低频率的驱动电流进入高音喇叭造成的。你仔细看看被烧掉的分频器元件是否属于高音电路?
至于自激,倒是可能低音提升太厉害,造成输出功率过大,形成低频自激。而分频器中的某些电容耐压不足先击穿,两个音箱同时出现就更可以证实是分频器电容质量问题。
楼主可以回忆一下当时的放音情景,是否输出功率过大了?

网友:
我的看法是电容引起,那是几楼说的:'
电容带任何负载电容不会烧钱的。'这说法欠妥这是最起码知识交流信号通过电容有阻抗说白有一定电阻,你们想有电阻当通过电流能不发热吗?所以我说这分频器选高音电容功率小点,都知道低音是通过电感直通的,低音烧啦说明音量开高或喇叭问题,高音是和喇叭串接.音乐也是一种很多频谱合成交流电通过电容能不产生热量吗说以先烧电容,烧啦电容碳化就成一根导线高音就和低音一样直通功放,说以高音就承受不了当然也要烧掉,楼主说烧坏零件换过你在放音乐是看到最大量看发热不,还有一个解决办法并联电容电容并联容量是俩和,比方3微法用2个1.5微法并联接这过流量比单个过流量好,在是外购分频器别听他们吹,先开打音量试下看发热不,就说到这里吧,记住交流通过电容都是有阻抗的,最笨办法看电容个头同容量的电容个头做的不一样,尽量选个头大点

网友:
应该是高频自激了,不过一般都是烧高音,电容很少看见烧的。

网友:
高频自激,有时自激功率很高的

所幸攻防还行

网友:
把高音喇叭上串个氖泡,你可以参照下美卡的箱子,功率大时,灯泡发亮,应该是有作用的

网友:
1)      音箱工作在超功率状态下
2)       垃圾的分频器,那电容就是个假货,非常乐意烧,线圈上还有铁心为的是省点铜线吗,这根本就不是纯JBL
3)     之所以超功率使用就是因为这音箱灵敏度低,声压上不去,说白了就是音箱太便宜

网友:
前段时间见到过一台老车改装数字功放,唱了10来分钟喇叭着火,门板都烧着了

网友:
应该是音响啸叫了,也就是高频自激

网友:
看了上面大家的意见,一般认为是啸叫引起的。
但还有一种情况也可以烧高音喇叭,那就是功放储备功率不足,在放音时功放进入切顶失真造成的。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
确实长见识了,还从没见过烧音箱的。

网友:
电容都烧成这样,说明有高频大电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