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中频,画了块超动态的中频

楼主(2017-09-21):
近来一直对收音机中频思迷。中频电路的核心,中周当然是要研究的主要对象。

手头只有海燕241收音机和DIY的超动态收音机。恰好海燕收音机的中周是TTF-2-7/8.用的是330P的谐振电容,属于高L低C类。超动态收音机的中周是用TF102S/P.用的是1000P的谐振电容,属于低L高C类。

用扫频仪扫频测试中周谐振图,当然是TTF-7/8完胜,比TF102S波形高出一倍多。但这说明不了问题,扫频图对比只是同品种中周才有可比性。

实际收听,海燕用TTF-2-7/8中周的,有些波段的某些地方隐隐有嗤嗤的自激,DIY的超动态TF102S中周收音机,声音纯净。

用扫频仪调整中频,TTF-2-7/8的海燕收音机想调个理想的波形很困难,反复调整到最后,只能妥协了事。DIY超动态的中频调整波形很好调,扫频波形要它左就左,要它右就右,要面包就面包,要开叉就开叉。

做于一个业余收音机爱好者的“业余”结论,用TTF-2-7/8的收音机中频,灵敏度高。但不稳定。用TS102S的收音机中频。音质好,稳定度高。但增益低。

主流的老收音机的中频大都采用TTF-2-7/8.用        TF102的收音机真心不多。

LM386是一块很普通的低放模块,很多爱好者DIY时都不愿意用它,认为它输出功率小,音质差。

我的第一个DIY超动态的收音机的低放是用TEA2025,音质确实不错。但整机静态待机电流要达到60毫安,用电池吃不消。

第二个DIY超动态收音机,我把低放改成用LM386,耗电量大大降低。整机电路才10来毫安。

听着第二个DIY超动态收音机中波本地电台的广播,声音纯净,音质优美,我才不计较LM386什么音质差的言论:谁说LM386音质不好?

下午闲来手贱。又拆开收音机测量这个收音机的中频,带宽大约在8K。用455K的中频信号60DBu输入,用高频毫伏表在中频检波处测电压为2500毫伏。怕信号发生器度量不准,用毫伏表量这个60DBu的电平是0.917毫伏。

增大输入电平,70DUu的信号输入,在示波器里就能马上看到AGC开始启动。中频输出增大不里多少。说明。超动态的AGC不错。

2500/0.917=2726倍的电压增益。

谁说TF102的增益低?!

我的理想收音机的中频增益,通俗的说中频的电压增益想象为:1毫伏的输入,检波端输出为1000毫伏。一千倍就够。

实测,这个超动态的中频电路完全可以达到着个指标。(当然,超动态的检波是高压检波也有关系)

就选定你了。

马上动手,又画了个超动态的中频PCB,这次学聪明了,把宽窄带开关画进去。板子大小安装我手边的一个铝盒定制,这个铝盒淘宝上有卖,我是为了以后弄调谐高放时屏蔽中频电路用。

画好后看到板子还有空余的地方,就把LM386的低放也画进去;

中频弄好了。以后玩收音机,只研究高放本振和混频了。

这次的DIY收音机计划书,就有很亮眼的词:“调谐高放,场管,平衡混频,低阻环天线。”

玩收音机也是一样,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搞成了呢!

明天核对下,无误后下单工厂制作PCB.先把中频弄得极致。

网友A:
主流的老收音机的中频大都采用TTF-2-7/8.用        TF102的收音机真心不多。

好像春雷3P2,春雷3P7,春雷3P8都是用TF10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流的老收音机的中频大都采用TTF-2-7/8.用        TF102的收音机真心不多。

好像春雷3P2,春雷3P7,春雷3 ...

是的,春雷的收音机基本都用TF102,

网友B:
不是选了TF102吗?板上怎么标的TTF-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选了TF102吗?板上怎么标的TTF-2?

你真细心 ,是的,应该是TF102S,pcb画板LAYOUT6.0软件里中周元件库里就只有一个TTF-2,只能用这个TTF-2代用。

网友C:
板子回来后,能否预定一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回来后,能否预定一块呢?

可以,板子回来后,我PM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真细心 ,是的,应该是TF102S,pcb画板LAYOUT6.0软件里中周元件库里就只有一个TTF-2,只能用 ...

解锁原件,重新输入字母就可以了,建议还是换用实际型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锁原件,重新输入字母就可以了,建议还是换用实际型号吧。

请问如何解锁元件?谢谢

网友:
期待楼主完工后的心得体会.

楼主:
刚才想完善下PCB,明天去工厂打板,发现中周的脚全部画反了

我是参考原来的PCB割切而来,但上世纪的PCB图,全部是没有做镜像。导致我的中周3脚和1脚全部反了。废了,浪费我2个晚上画的板。。

庆幸能在打板前发现,我很LBQ

原来PCB,如果现在画PCB参考的画一定要先做镜像。

原来PCB,如果现在画PCB参考的画一定要先做镜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才想完善下PCB,明天去工厂打板,发现中周的脚全部画反了

我是参考原来的PCB割切而来,但上世纪的 ...

果然细心! 如反了,中周也可以反著绕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果然细心! 如反了,中周也可以反著绕的。

中周不用重绕,直接插在铜箔面就行。

网友C:
反了的PCB,layout直接反相就可以了,把丝印再反过来。在显示层那里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周不用重绕,直接插在铜箔面就行。

好方法!

但是单边板成了双面板,元件装二边都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了的PCB,layout直接反相就可以了,把丝印再反过来。在显示层那里选择。

我已被镜像弄迷糊了。

只能中周反着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被镜像弄迷糊了。

只能中周反着绕??!!

画反了,自己做板可把菲林反过来曝光就可以了,但厂家只按规矩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了的PCB,layout直接反相就可以了,把丝印再反过来。在显示层那里选择。

你好,显示层那里没有找到反相菜单。其他地方也没有找到,上面的镜像是对单个元件的,整块PCB反相在哪里?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显示层那里没有找到反相菜单。其他地方也没有找到,上面的镜像是对单个元件的,整块PCB反相在哪里 ...

只有在打印时才可镜像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有在打印时才可镜像打印。

哦,明白,这样发工厂可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明白,这样发工厂可不行了。

不用。在上方工具栏里有反相按钮。或是你把文件发给我,看看能不能帮你转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只有在打印时才可镜像打印。

先组合整块PCB,使之成为一个原件。再反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在上方工具栏里有反相按钮。或是你把文件发给我,看看能不能帮你转换?

好的,告诉我你的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组合整块PCB,使之成为一个原件。再反相。

这样可以了,但丝印怎么转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