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收音机都改成锂电池供电了

楼主(2017-09-22):
从0几年至今,用过的手机不少,坏的坏换的换,但是都把电池留下了,最早的西门子手机是镍氢电池,我都舍不得丢保存至今,最近总算派上用场了,陆续买了几个收音机,都是3V电池的,正好把手机电池用上,老红灯753是锗管功放,对于电压特别敏感,起初直接使用,放了几分钟音量突然变小,摸功放管3AX31发烫,输出变压器都发烫了!立即加了个二极管4007降压,使用至今没再发热……红灯753没有耳机插孔,改造充电不方便,开始是把手机锂电池接了插销,没电了好取下来充电,感觉很不方便,于是用老耳机插孔带螺帽那种把机壳打了个洞,手机锂电池通过它充电,充电器用万能充接个耳机插头,使用很方便,万能充用自动识别极性那种,随便怎么接都可以!
这一改就停不下来了,接着又把淘来的两只袖珍收音机给改成手机电池供电了,世界牌收音机是用的ta7641bp集成电路特别省电,但是内部电池窗太小,装不下手机锂电池,于是早年保留那个西门子手机镍氢电池派上用场了,这种电池是三只方型镍氢电池串联而成,我改成折叠装下去了,充电更是简单,把它自带的耳机插孔改造一下就行了,插入充电时自动切断机内供电,充电器还是用之前万能充改造那个。三洋rp1270之前用三洋埃洛普充电电池,灵敏度怎么也调不上去,这次改造用手机锂电池供电,竟然歪打正着灵敏度也上去了,分析可能之前充电电池电压不够,换成锂电池电压上去了,灵敏度和音量都增加不少,取下电池匣子,怕手机电板装不下,用了拆机获得的18500锂电池,防止过充过放电,给加了一块保护电路,这货死活不通电了,充电也充不进,不用保护板又可以,但是很不安全,充电万一过了就会爆炸起火,因为18500是锂离子电池,比手机那种锂离子聚合物电池更危险!真是可惜了它的大容量,不得不找个手机锂电池换上,喇叭屁股阻挡盖不上盖子,找了一只小屁股喇叭换上,顺利完成改造,当然充电插孔依然是耳机插孔改造,充电器还是那个万能充改制的,三台收音机用一个充电器足够,那个世界牌收音机用的西门子老手机的镍氢电池,三只充电到4.2V自动断电,很锂电池差不多。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楼主:
没办法,手机拍的照片太大发不上来

网友A:
带保护板锂电充电电压高了是充不进的,不带的强充会鼓胀寿命就完了

网友B:
压缩再发,不会压缩先发至微信,微信会自动压缩。

网友:
夜猫子真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保护板锂电充电电压高了是充不进的,不带的强充会鼓胀寿命就完了

还有没保护板会过放电,过充过放都会损坏锂电池,手机电板都是有保护板的,就集成在触点那端,锂离子电池有些有保护板,有些没有,有保护板的个头长一点

网友C:
我改过一台收音效果很好!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41217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改过一台收音效果很好!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412175-1-1.html

看了你的帖,跟我改红灯753差不多的问题,就是锗管对电压很敏感,多1v就会发烫,我是用二极管降压,感觉你那么做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缩再发,不会压缩先发至微信,微信会自动压缩。

我也是用这个方法,之前坛友教的

网友:
嗯,锂电用的时间长,又能反复充电,非常好

网友D:
不错。早就用锂电了。3V的加一个二极管,6V的两节锂电加2个二极管。磷酸铁锂电池不用加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早就用锂电了。3V的加一个二极管,6V的两节锂电加2个二极管。磷酸铁锂电池不用加二极管。

硅管的不用加,集成电路也不用加,锗管必须加,电压高漏电流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硅管的不用加,集成电路也不用加,锗管必须加,电压高漏电流很大!

嗯硅电路一般有简单稳压,而集成内部也有稳压电压范围很广

网友C:
我想2串锂电池做电源,用低压差稳压块输出6V给锗管收音机用应该问题不大吧?把收音机电源开关改在稳压块之前就设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2串锂电池做电源,用低压差稳压块输出6V给锗管收音机用应该问题不大吧?把收音机电源开关改在稳压块之 ...

淘宝有卖微功耗稳压ic

网友E:
现在的电动车是锂电池的五个一组有四个一组18650并联。当锂电池不能提供动力时,可以拆散供收音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电动车是锂电池的五个一组有四个一组18650并联。当锂电池不能提供动力时,可以拆散供收音机用。

特斯拉汽车还是用可充电池,据说是上千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