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胆机开关电源

楼主(2017-09-22):
今天不小心看到个胆机电源电路,简单粗暴,看起来容易制作性能应该也不错。建议有心有时间人试试看,帮大家总结点经验。
鑳嗘満寮

楼主:
其实这图是TOP系列的标准应用电路,不过加了个300V绕组。原图漏掉的300V快恢复自己加上就是,变压器可以用成品的加绕组。

网友A:
这图有毛病,有缺陷,变压器的参数和工艺也没有。

网友:
300V绕组不加整流元件?

网友:
高压输出电容不会炸????

网友:
谐波丰富, 听胆机得在噪音里找音乐

网友:
其实原来CRT电视就用开关电源,高压也有。

至于声音,见仁见智。

网友:
这个高压不是稳压的,空载电压很高加载之后拉下来很多

网友:
这个,可以做参考用

网友B:
我做过胆机开关电源,至于干扰与音质还是要自己去亲身制作使用然后再取舍,说多了会引起争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胆机开关电源,至于干扰与音质还是要自己去亲身制作使用然后再取舍,说多了会引起争论的

分享一下电路?
让人改变想法很难,一些人即使在事实面前也不愿承认自己以前看法是错误的。这其实正常,也没必要去改变,自己玩的开心就好。

网友:
变压器没具体数据无法仿制

网友:
变压器有参数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9354&extra=

网友:
就是这个自己慢慢看

网友:
我还有两块原来彩电用的开关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有毛病,有缺陷,变压器的参数和工艺也没有。

大师就是大师,一眼就知道少元件了

网友:
300V的高压也缺少二极管。

网友:
可以用作“实验电源”,研究研究,还是可以的.....

网友:
喇叭的信息量会增多

网友C:
我曾经找过一片TOP224的电源,原来标称是5V10A的,我把变压器拆开后发现,5V绕组是6匝是用5股绞合漆包线绕指的。我随后用一股1毫米的漆包线绕了6匝,死活没有输出了,只是叮叮的响,把线圈来回倒换方向,依旧是叮叮的响,把TOP224芯片换到另外一片电源,一切正常。我本打算把5V绕组换成1毫米的漆包线,腾出变压器空隙来用0.2的漆包线绕300匝作为高压绕组。因为5V绕组没成功,就扔到一边了。后来不死心,又把那块好的,没拆过变压器的电源上的变压器换到我拆变压器的那片上,结果一切正常。我没招了。没在理会了。看来是把多股线换成单股线,改变了开关变压器的分布电感和电容的缘故吧。高频变压器不好捣鼓!!!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拆铁芯没有?拆了铁芯,电感量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反激式开关电源对电感量要求比较高,特别是TOP系列!

肯定得拆来,不然的话是没法把多股5V绕组漆包线拆出来!铁芯拆开后,又严格按照原先的位置装上的。可就是不行。变压器倒换一下,依旧是没拆的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找过一片TOP224的电源,原来标称是5V10A的,我把变压器拆开后发现,5V绕组是6匝是用5股绞合漆包线绕 ...

5V用6圈,是你记错了吧!OP224应该是定频66K和133Khz的频率。5V最多也就2-3圈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得拆来,不然的话是没法把多股5V绕组漆包线拆出来!铁芯拆开后,又严格按照原先的位置装上的。可就是 ...

拆之前,用电桥测量好初级电感量LP,最好也测一下漏感。
复装后,调整磁芯气隙,使LP与拆大致相同。再测漏感,如果过大,重绕。

反激拓扑,关键是初级电感量LP,其他的都好说。LP值变了,电路工作状态可能会有很大变化。实际上这种电源成功与否,就看你能否调出一个合适的LP值。变压器拆装以后,LP值多少都会有变化。还有绕制工艺,您肯定也拆了一半初级绕组,复绕时与原工艺一样吗?是不是省了挡墙?

网友(2020-03-12):
不错,值得参考

网友:
拆开一个5V40A的高频变压器,原结构是第一层14+最后一层14   28匝,初级,5伏是6根0.8左右的并绕,2+2匝中点地,我加入高压绕组后,绕了三次不起振,烧了一次管,最后按原机绕法,里14加外14才有输出,测5伏可调到6.1伏左右,一直没空装机测试,你们改绕的时候可以试试,干扰大的话铜皮绕一圈屏蔽,据说会影响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