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当提高电压可以提高收音机灵敏度

楼主(2017-09-22):
前提是晶体管中波收音机,集成电路的貌似没效果,不过音量也能增加,都是在最近对收音机改锂电池供电发现的,三洋rp1270,之前用充电电池供电,灵敏度低声音小,改成锂电池供电,电压得到提升,灵敏度提高很多,以前收不到的台也能轻松收听。但是对灵敏度本来就很高的收音机没什么效果,比如红灯753,还有就是集成电路ta7641bp的收音机,此块子标称电压3-6v,电压提高后虽然灵敏度无增加,但是音量增加不少!

网友A:
    这个结果貌似不成立。估计原来的三洋本身工作点不在状态。对于晶体管机,随意提高或降压电源电压,都会或多或少带来工作点的变动,对于能提灵敏度的说法有待商榷。
    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地方是,RP1270是3V干电池供电,您用充电电池供电,是否注意过电池电压?是不是一直工作在欠压状态?
    集成电路等之所以标称电压比较宽松,其内部本身就集成了稳压稳流等辅助电路,所以影响甚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果貌似不成立。估计原来的三洋本身工作点不在状态。对于晶体管机,随意提高或降压电源电压,都会 ...

充电电池满电也有1.45V,两只2.9V,不存在欠压,这个收音机在3V状态下确实灵敏度低,小时候买过两台都是这个样子,找修理师傅修过,当时在电路板后面加了两只电阻就正常了,应该是把中放级的偏置增加了,提高了三极管基极电压,使中放增益增加,所以说此机电压增加灵敏度提高完全在理,本身设计存在缺陷

网友:
想提高灵敏度就提高一中放的电流就行了,就是噪音会增加

网友:
如果改成充电电池类注意原机额定电压吧

网友B:
只能提高低放灵敏度,高放多数带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提高低放灵敏度,高放多数带稳压

多数不代表全部,此机中放部分不带稳压,反而低放推动极有稳压!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数不代表全部,此机中放部分不带稳压,反而低放推动极有稳压!

这图看不太清楚,从新绘制了一张

网友:
老收音机有的带个远近程开关,电池用久了电压不够,我就开到远程

网友C:
和您的看法不同,收音机的指标都是在额定电压下测得的数据。一待调试结束这些数字就定下来了,它不会变的!您能说一台没接通电源的收音机灵敏度是0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您的看法不同,收音机的指标都是在额定电压下测得的数据。一待调试结束这些数字就定下来了,它不会变的! ...

你也说灵敏度是额定电压测得的,那么电压变化是会影响灵敏度就没什么奇怪

网友D:
较真的人真不少,我小时候就经常这么干,3v电源的晶体管收音机用4.5v供电,的确能多收台,就是噪音会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您的看法不同,收音机的指标都是在额定电压下测得的数据。一待调试结束这些数字就定下来了,它不会变的! ...

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较真的人真不少,我小时候就经常这么干,3v电源的晶体管收音机用4.5v供电,的确能多收台,就是噪音会变大。

这是事实,早年晶体管收音机,很多是没有稳压,所以提高电压就提高了中放增益,自然多收台声音大。后来那些集成块收音机,集成块内部就有稳压,所以没有效果。

网友E:
电压提高可以提高增益这是毋容置疑的。

网友:
电压高地应该和灵敏度没关系,应该是机器老了有些原件变质了造成前级偏置电流变化,所以会灵敏度会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压提高可以提高增益这是毋容置疑的。

晶体管是电流放大器件,不是电压放大器件。在工作电压正常时放大器的增益是IC和IB的比值,所以说在一旦工作点建立后再用提高电压的方法来大幅提高机器的灵敏度是徒劳的。但话要说回来,又因晶体管的放大曲线是非线性的,在不同电压下的曲线段晶体管的放大倍数是不同的,这个提高电压的方法对提高机器的增益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是很低的,不值得提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晶体管是电流放大器件,不是电压放大器件。在工作电压正常时放大器的增益是IC和IB的比值,所以说在一旦工 ...

假如晶体管的放大倍数为一,如将电压升高(负载随之加大),你自己用示波器去看。

网友G:
一些老机器不带稳压电路,电压变高了导致偏置变了,增益是有可能会变的。低频放大部分,就是提高音频功放部分的电压,输出功率都是会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些老机器不带稳压电路,电压变高了导致偏置变了,增益是有可能会变的。低频放大部分,就是提高音频功放 ...

硅管的机器一般都带有偏置电流供电的稳压部分,提高电压不会对偏置电流造成任何的影响。锗管的机器是分压方式的偏置,其偏置电流变大的情况是稍微有一点,但也不会变大得出奇。这两种机器的偏置虽有不同,但工作都是很稳定的,不然就不会有所谓的这些偏置设施了。但前面说过,由于晶体管是非线性元件,只要不工作于饱和区,工作在曲线的陡峭部分,是会有一些增益的提高,但这是有限的。再则如果使电压提升得太多,使管子工作于饱和区,其增益反而会降,是不会升上去的。有的机器利用这个晶体管的特性设计出正向AGC电路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2025-01-06):
对于有推挽变压器的收音机,提高供电电压也可以改善音质。

网友:
要想收音机发挥性能,供电要大于3节电池,电压升高晶体管极间分布电容变小而且进入线性工作区,

网友:
有效果的是偏流供电没有稳压的低档硅管机器,有稳压的机器和锗管机器效果不会显著

网友:
对一些不太讲究的收音机,提高电压后性能确实能改善不少,尤其是那些1.5v供电的收音机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