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看看电路

楼主(2017-09-22):
一汽车功放,直接输入音源,结果输出严重失真,应该是高电平输入的,将R102、103——R402、403换成1K的,还是有点失真而且没什么低频。大神们看看该如何改。

网友A:
车机没问题,音源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机没问题,音源不对。

用CD,电脑输入都试过,一样。

网友:
那是线路输入,不能用功放的输出。

网友B:
电路属于BTL高电平输入,改成家用的话,需要改动线路,单端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属于BTL高电平输入,改成家用的话,需要改动线路,单端输入

怎么个改法,IC703的2、3脚好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属于BTL高电平输入,改成家用的话,需要改动线路,单端输入

这样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我的图吧,输入电容是写着R的那一路圈起来的几个电容。增益调整是写着Z的那一路圈起来的几个电阻, ...

谢谢,其实这个图对比实物好多是错的,实物中运放四路同相输入都是接内小圆的,我一开始就搞得一头雾水,后来对比线路板才知道这图和实际出入很大。电压也有很大出入。就是以下这个大家伙的。

网友D:
就是一个四路前置放大器。电路不要改了改了也没有用的。那是绝对改不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一个四路前置放大器。电路不要改了改了也没有用的。那是绝对改不得的。

为什么呢?愿闻其详。

网友:
把机器输入输出的口都拍个图。

网友:
你这机器想用好要下功夫,电路不坏的就是使用的问题了。电路输出为BTL时可做低音炮用,也可以做立体声功放用,一定要配合各个功能键对应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这个电路根本就不是这台机器的。

网友:
输入输出拍个全景,不要拍一点点的拍。

像这样拍。

网友E:
加大102、202、302、402电阻就行了。这几个是负反馈电阻,阻值变大了,放大量就变小了。101、201、301、401电阻接在正相端,这电阻大些、小些,对机子几乎 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大102、202、302、402电阻就行了。这几个是负反馈电阻,阻值变大了,放大量就变小了。101、201、301、401 ...

原理图与PCB有很大出入,原理图输入正反相画错,输入端子也画错了。没看PCB实际线路搞到一头雾水,现将蓝色改成1K,红色改成3.3K,R101、201、301、401、全部接地,就这样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