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上新冒出个搜索栏,甚不爽,如何去掉他

楼主(2017-09-22):
看见电脑有更新图示,于是点了更新,结果IE上新冒出个搜索栏,如图

很不习惯也无必要,想去掉它,但是按照网上说的几种办法都没找到对应项目,有问题找矿坛,请教如何去掉它

网友A:
IE自带搜索栏   应该挺好用的

我搜了下  觉得下面办法能去掉

二、使用微软Windows自带的组策略
Win键值+R键,打开运行窗口,输入gpedit.msc 然后回车,就打开了Vista或者Windows7自带的策略编辑器,依次打开“计算机配置”→“管理模块”→“Windows 组件”→“Internet Explorer”,然后在右侧窗口中双击“阻止显示Internet Explorer搜索框”,勾选“已启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IE自带搜索栏   应该挺好用的

我搜了下  觉得下面办法能去掉

问题是,没有找到这个对应的选项

网友B:
楼主肯定是强迫症,其实也不用管它吧,
反正IE浏览器只有在其他浏览器因为兼容性不能正常使用的时候,我才会请他“出山”。。

网友:
没有对应选项应该是叫法不同吧

网友:
ie一直不习惯  开始用的chrome,后来换了国产的套壳浏览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肯定是强迫症,其实也不用管它吧,
反正IE浏览器只有在其他浏览器因为兼容性不能正常使用的时候,我 ...

强迫症的世界你(不)懂!
不想要的东西放在那就觉得难过,一定要给去掉!

网友:
用chrome吧,不用ie好几年了

网友:
其实那东西挺好用,留着也无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