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磨光机修理求助

楼主(2017-09-22):
博士磨光机,马达比较少见,但是是2012年生产的,不算古老,现在不知道怎么接线,估计缺个电容,,有没有哪位朋友知道怎么接线,测量过线圈电阻,三个头任意测试二个头都是3.5欧

网友A:
从标牌上看,这个的电压是200V的,3~是指的三相交流电,HZ是300,是电源频率为300HZ,功率是800W,转速是7300转每分,300HZ时,二极的同步转速是18000转,四极的是9000转,六极的是6000转,这样看只会是四极的,转速差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电容并联在开关上的吧

网友B:
居然不是串激电机,又出新技术了,这个和一般的鼠笼电机一样的,肯定是你测量的线不对

网友C:
还真没细看,真不是串激电机,难道三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不是串激电机,又出新技术了,这个和一般的鼠笼电机一样的,肯定是你测量的线不对

任意二个头电阻3.5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真没细看,真不是串激电机,难道三相的?

好像是日本的三相200v的电压的

网友:
变频的吧。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要个启动电容来做起动的

网友:
变频的,直流电机

网友:
无刷电机,没有200V三相电,可以用变频器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标牌上看,这个的电压是200V的,3~是指的三相交流电,HZ是300,是电源频率为300HZ,功率是800W,转速是730 ...

说的有道理,支持

这个从转子及描述看,应该是三相电机,电压3~220v,估计得用变频器驱动了

网友:
这个需要3~220v电源,我有个单相输入,3~输出的变频器,刚好可以驱动这个